[电脑] 拆个好玩的鼠标:ProtoArc EM01轨迹球多点链接鼠标更换微动

楼主(2022-11-24):
偶然间亚马逊发现这么个玩意,500+元子,坑刀刀2XX拿下,趁新鲜拆开给大家康康。。。

粗狂的内包装

充气缓冲包装,国内的快递都秒懂

开瓢图

轨迹球直径,据卖家说是瑞士进口的和罗技同工厂供货的几十块元子一个,亚马逊用户说可以和罗技的互换

准备换凯华6000万次按键,原厂未知厂商的静音按键

仅有三个FPC以及一个电池链接线

分离传感模块,FPC打了胶不好拆

全家福

底壳,两个铁板底下各有一个强磁用于切换角度,这个鼠标支持20°角度切换。

type-c充电口以及电源开关

充电口小板背面

前进后退键正面

前进后退键背面

开关外侧拨动的小配件

主板

主板背面

传感器模块

轨迹球周围的氛围灯,内侧的白点是轨迹球接触滑动的小珠子没拆材质不详

电池

电池固定底板,好有才的厂家,放下面放不下就做了一个托板悬空安装

滚轮键,橡胶圈加铝主体以及塑料会玩

2.4G,蓝牙1,蓝牙2,也就是正面的1,2,3指示灯。以及灯光控制和分辨率更改指示灯以及充电指示灯

小板背面

前进后退键

设备切换键

灯光控制以及分辨率更改键

上壳

主板

换左右键之前

更换完毕

装机

分辨率充电指示的小导光柱做的挺精细

插进去的导光柱

底板和底壳,强磁吸附切换角度

正面

侧面

侧面

说下为啥买这玩意,天冷了比较懒,就把win平板夹持在长臂支架上躺下看电影,但是呢普通鼠标在床单上不怎么灵光,所以偶然间亚马逊上看到了这玩意500+元,结果通过屏幕识别在坑刀刀上发现了故此买了一个,可以链接一个适配器两个蓝牙三设备随意切回连速度尚可,拆机时轨迹球落地了摔得蹦起来很高,我以为凉了捡起来一看,擦屁事没有。

网友:
好高端的鼠标啊

网友:
一直以为轨迹球就像过去的机械鼠标翻过来

网友A:
不错,不错,凯华红点,质量真的很给力。6000万次的寿命。天长地久的级别。

网友:
高级鼠标啊

网友:
电池能搞个14500锂电池换就好了

网友B:
轨迹球的很符合人手工学

网友:
光电轨迹球家用鼠标,以前我见到商店计算机用过,鼠标粘在电脑桌。

网友:
仿  罗技的,这样的鼠标很讨厌。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和罗技轨迹球鼠标很像

网友:
容易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凯华红点,质量真的很给力。6000万次的寿命。天长地久的级别。 ...

坑爹爹旗舰店券后1块三个包邮

楼主:
拆下来清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轨迹球的很符合人手工学

还有20°可调也不错

网友:
右手轨迹球鼠标大多都是这个这布局。要说外观没有仿了罗技,正面折线设计跟罗技M575类似,滚轮纹路像MXMaster的,是有这个嫌疑。
要说仿了,其他地方又完全不一样,罗技的轨迹球鼠标塑料感还挺强的,不会搞那么多质感不同材质上去,也更不会搞一圈RGB灯上去。自带可切换角度底座确实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轨迹球鼠标里很少见到这样的设计
那个静音的微动开关也是凯华的。不过寿命只有1000万次的样子。这个编码器带防尘设计,寿命应该还可以。

网友C:
以前有种光电鼠标需要一个特殊的垫子才能用,现在把这个垫子做成球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凯华红点,质量真的很给力。6000万次的寿命。天长地久的级别。 ...

欧姆龙技术手册有过说明,这个寿命是机械寿命,不是电气寿命,后者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种光电鼠标需要一个特殊的垫子才能用,现在把这个垫子做成球形了? ...

那是9几年出现的把必须专用鼠标垫,后来的光电图像处理就不讲究表面材质花纹了,不过看这个像是把鼠标垫做成了球,图像采集器好熟悉。

网友:
好多鼠标都说和罗技同源啥的,但是确实有型无神

网友:
把滚轮鼠标翻个肚皮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