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10年的欧普吸顶灯有时不亮?

楼主(2022-11-24):
2010年的欧普吸顶灯,用的非常少,几乎全新,但是不亮,有时拆卸下来又亮了,奇怪的不行,这几天有空就研究,拆下来直接通电,不亮,检查灯管,灯丝几欧姆,正常,后来突然想到是不是铜针和线接触不良,于是拆开看还真是,先焊接。用料超级好,可惜工艺不合格。焊接好了在实验还是不亮,一会检查镇流器,镇流器的电路板是有防水漆的,比较麻烦。

网友A:
淘汰啦,要不换个镇流器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汰啦,要不换个镇流器器看看…

其实换LED更简单,想研究下这个为啥不亮,做工非常好,就是不亮

网友:
日光灯灯管只要灯丝没有断,那肯定是整流器的问题了

楼主:
三极管13003拿下来测量正常,电容有300多付电压,无从下手了

网友B:
既然能亮,那很可能也是某个焊点虚焊或压接端子没压好

网友C:
换启动电容,耐压2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亮,那很可能也是某个焊点虚焊或压接端子没压好

认真看了一遍,看不出问题了,用一个台灯高端镇流器试了下,灯管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启动电容,耐压2kv

启动电容在这里,并联了一个应该是ptc吧?测量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D:
看背面的二极管。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背面的二极管。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看了,明天参考研究看看。

网友:
不在于省事与金币而是修复过程的乐趣

网友:
2010年的,都10多年了,该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