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225改上限,通断和二极管档位置

楼主(2022-11-24):
1.参数上限改成30000 2900,就是改成 30 75 54 0B
2.本人习惯通断档位置第一,二极管档位第二,0A 09改成09 0A,底下图有点错误
3.背光本人也喜欢无限时长位置已经标出,0F改成00
4.众仪为了省钱,脑残的不用ZT-M1的模具有6个按键,用了ZT-980这个脑残模具,
背光灯和手电筒居然是一个开关,这个只能把手电筒的那个二极管用洛铁断开了

网友:
有众仪ZT-225的福音啊。

网友A:
手电筒没啥用,必须去掉!啥脑子能这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筒没啥用,必须去掉!啥脑子能这么设计。

众仪这个龟儿子真是抠逼到家了,设计师也是懒到家了,ZT225直接套用ZT-Y,外壳套用ZT980,其实稍微改动一下用ZT-M1这个外壳设计也不会造成按键不够用,背光和手电筒同时亮了,

网友:
这是改什么?没见过。厉害了。

网友:
请教一下,225是0660方案吗?

网友:
改成99999可好?

网友:
把转盘去掉,按照5566方案,全按键操作。

网友(2024-04-10):
你好,请问225修改需要把24c08拆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