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我有一个小手电,两年半没充电,会怎么样?

楼主(2022-11-24):
我有一个小手电,两年半没充电,结果不可思议的事情

两年半,因为疫情没回家。回家也没在意,突然停电,翻出来手电,居然能亮!真不可思议。

走之前充没充电都忘记了。两年半不充电的锂电池!

不发图片了,不能有广告嫌疑。简单描述下:

是一个10元钱买的包快递的锂电池充电的那种,大拇指粗细,手掌长度,有远聚光、有白方亮光板、还有闪光。

买的时候有个塑料外壳。USB充电线一条。看很普通的。
问:锂电池两年半没充电,还有电。是不是好锂电池!

网友A:
我觉得正常。如果锂电池自放电厉害,市场上也不会流通那么多多年库存的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正常。如果锂电池自放电厉害,市场上也不会流通那么多多年库存的锂电池了 ...

但我的华为荣耀手机,一样在家里两年半,回来就完全没电了。

这也是锂电池。是不是锂电池质量问题呢?我不懂!

请教大家吧。

谢谢!

网友:
买到正品了

网友:
只能说你运气不错,厂家是良心厂家,用的锂电是优质货,不过,以现在的技术,正品锂电自放电都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的华为荣耀手机,一样在家里两年半,回来就完全没电了。

这也是锂电池。是不是锂电池质量问题呢?我 ...

手机就算关机也要耗轻微的电。。。。。

网友:
有保护板的锂电池,容易没电饿死

网友:
没保护板,多久都能亮

有的话,,,,,,

网友C:
很正常,不使用电子开关的手电,基本上看电池自放电的能力,性能好的放三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不使用电子开关的手电,基本上看电池自放电的能力,性能好的放三年没问题。 ...

LED电筒是点动开关:点一下远聚焦亮,再点一下长方形板亮,再点一下闪动亮,再点一下关。

这是不是电子开关呢?

谢谢回复!

网友:
一般坏不了的

网友D:
说了你也不信,我的多普达515放着起码十年没有动过了,充没充电也忘记了,前几天拿出来竟然还能开机,竟然还有一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了你也不信,我的多普达515放着起码十年没有动过了,充没充电也忘记了,前几天拿出来竟然还能开机,竟然 ...

我相信!

我就是不理解,我的电瓶车同样是锂电池,两年多没用,现在就不行了,充不了电,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3728100

网友:
你会发帖到数码之家论坛来问

网友E:
说明电池质好,是正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电池质好,是正品电池。

看来还是电池质量,通过老师们的讲解慢慢懂了一些,谢谢各位老师们指导!

网友(2023-02-24):
你的手电很厉害,这个性价比绝对高,我的手电好像花了200大洋买的,好像是2015年买的,中间只充电一次,到现在电池依然很好,

网友:
说明电路简单   如果有电路板估计得把电耗光了

网友:
只要是个正规一点的锂电池,2年多后还会有一点点电,即使没电,充一下,还是会有电的,就是容量会损失多少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就算关机也要耗轻微的电。。。。。

公司10年前屯的诺基亚的手机,一直没用,电池都没拆过包装,最近清理检测了一遍,只有少量还能用,大部分都废了。
用18650改了一个老铅酸的手电,硬开关,一年没充过电,还是正常的。
所以这东西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