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伤心的一天,报废2块固态盘,硬盘不识盘 求救!!!

楼主(2022-11-24):
  一直喜欢那种迷你的小机箱,前段时间淘到一个惠普S5000,还能开机,记得CPU是奔腾系列的,XP系统。前天开始改造,到处都是问题, 本来计算只换一下主板,用原主机的迷你电源,200W  算算也够用了,谁知道主板安装上去,CPU风扇转动几秒就关机,检查了一下PG信号电压,3.18V,网上查资料3-5V都算正常,实验多次不能开机,找了个家里的“旧电源”装上(罪魁祸首就是这玩意),能开机了,PG信号5V,又研究了一份原主机电源的电路,想改造一下PG电压试试,折腾半天,查资料电源管理芯片输出就是3.18V,换芯片改动电路估计搞不定,测试标准电压PG5V,开始正常,只能还条路安装标准电源了,紧凑的空间只能把里面能拆的都拆光了,折腾一天多,各种改造,终于装好,一开机,找不到硬盘,装机中测试啦好多次都好好的,换SATA线,电源接口,折腾下来一会有一会无,机子上固态的是原先两台服务器上换下来的,记得已经用了好几年,测量电压,4.8-5.3V波动,12V为11.6V,以为是坏了,又找了一块固态装上(这个是正常在用的),开始在BIOS还能识别,进入PE就又消失了,来回好几次,搞不定,不行就上机械盘试试,测量了2块3T盘,都正常识别,又找到一块有系统的500G机械盘装上,问题出现了,磁头咔咔跳,手拿着感觉电机一会转一会停,BIOS好长时间才能进去,也识别不了硬盘,电压11.6  4.5,这才怀疑是电源的问题了,又找了块电源换上,机械盘都正常了,2块固态是死活识别不了了,换别的机子上也一样,2块固态盘算式报废了,网上查了好多固态盘修复的资料,20分钟也试过了,都不管用,想拆开看一下内部是不是烧毁了,变态的螺丝笫一次碰到,找不到合适的工具。
固态盘的型号是 金士顿V200 128G,故障原因应该是 5V电源不稳造成的 不识盘,实在搞不定了,求助一下,论坛有没有大佬维修过这方面的,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这有什么心疼的,120G的金士顿丢地上,我都有可能不会捡,不信你试试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ssd降价了

网友C:
你啥都收来吃了个哑巴亏,肯定很计较。120G的收来也就20~30元,找人维修价值不高,抵不上运费,别折腾了.....费钱

网友D:
拆开自己修,一共不超过3路供电。大多SOT23-5的DCDC,直接自己随便搞搞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心疼的,120G的金士顿丢地上,我都有可能不会捡,不信你试试 ...

坏的那两块以前我也认为是洋垃圾,上次维护一批服务器的时候换下来的,已经7X24稳定运行 不到4年,因为接触这行比较多,现在买的固态是便宜,故障率你没发现也是奇高,后来外接上一直以为的洋垃圾才知道,很香。坏一块盘事小,里面的数据真不是一块盘的钱可以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ssd降价了

现在的SSD还真不如以前的洋垃圾,不管你信不信,一年内保守有20%的故障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自己修,一共不超过3路供电。大多SOT23-5的DCDC,直接自己随便搞搞得了, ...

能帮我看看,这种螺丝怎么打开吗?手头几十种批头都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啥都收来吃了个哑巴亏,肯定很计较。120G的收来也就20~30元,找人维修价值不高,抵不上运费,别折腾了... ...

现在的新固态还真不如那些洋垃圾,故障率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的那两块以前我也认为是洋垃圾,上次维护一批服务器的时候换下来的,已经7X24稳定运行 不到4年,因为接 ...

用固态硬盘存长期数据,大佬也是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这种螺丝怎么打开吗?手头几十种批头都对不上。

这不就是内六角螺丝么?

网友:
我的金士顿SV300,现在用来跑PCDN了。就是感觉太慢了。大号U盘

网友:
一字螺丝刀可以拧开,关键是刀口宽度和厚度合适
没有可以自制,找硬一点的材料,制作适合,用尖嘴钳夹住,大力一下就松了

网友E:
这种螺丝中间有一个凸点,用东西把它干掉,就可以用普通的六角螺丝刀拧开了,这个渣士顿如果是正品的话,主控是sf2281,开卡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螺丝中间有一个凸点,用东西把它干掉,就可以用普通的六角螺丝刀拧开了,这个渣士顿如果是正品的话,主 ...

你好,是不好开还是不能开啊?这两天社区封控,买不到转接线,今天犹豫了一天要不要把移动硬盘拆了借用一下转接口

网友:
我也有好几块 128的小容量  怎么能搞成一个大容量啊  品牌 封装  颗粒大小 各不相同

网友:
这个,自己动动手应该不难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这种螺丝怎么打开吗?手头几十种批头都对不上。

前两天在万能宝还是并夕夕见过卖这种口的螺丝批,你去找找

网友:
你折腾这垃圾不如180入个480G的铠侠RC10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