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像这种半高的黑胶盘该怎么用起来

楼主(2022-11-24):
没有壳子啊

网友:
有见过拿来贴盘的,好不好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买几个USB公头的壳子不就行了

网友:
找几个废充电线,粘到头子里

网友:
做黑群晖启动盘,然后插电脑一直不取。

网友:
要好看 有卖壳子的 但加邮费不划算,我是在多多上1.9买了个tf读卡器里面板子拆掉把这个粘上去

网友:
用焊锡贴在报废U盘PCB上,再上普通的壳子

网友A:
看看能不能组合在一起做个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组合在一起做个固态硬盘

这是U盘,怎么做ssd啊

网友A:
TF卡都可以,只要钱到位,万能的华强北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某宝搜投标U盘,用用红包啥的,几毛钱到手,回来了只用外壳就行了。
或者找个那种老式的充电线,把公头里面的塑料件拆掉,拿基佬胶把他粘到铁壳里,再把外壳复原,尾部再多少带点线,效果也不错。
(明天给你拍个图看看)

网友:
做个USB转换头比较靠谱,OTG接口给手机用。

网友:
找个普通充电线的usb头壳,拿哥俩好粘进去,不够厚就垫个塑料片片

网友:
买短黑胶体的壳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卡都可以,只要钱到位,万能的华强北什么都有可能!

它这个如果想接出闪存引线,需要磨到引脚,但引脚在哪  谁也不知道

网友:
这种壳子     曾经有过

U盘坏了    垃圾桶了

主控是什么的?  如果是汇融  还可以玩玩  其他就。。。

网友:
有外壳啊,淘宝收黑胶U盘外壳,有塑料的有金属的

网友:
找个usb公头,只用铁壳,板子再补个micro公头,用AB胶封,搞成两用的

网友:
找个USB公头装里,加个LED灯用水晶滴胶弄个外壳。

网友:
装满歌 车上听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