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更换发那科控制器IO扳(FANUC R-30iB)

楼主(2022-11-25):
这个机器人刚刚开工就罢工了,经查是这个板子出了点问题24伏保险烧了拆下换个新的能用了。

网友A:
好复杂的板子,有点难修

网友:
好复杂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的板子,有点难修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
多了个玩具了

网友:
什么东西,没有看明白

网友:
这个板子不便宜,当初我有三块不知道丢哪了

网友:
这种板子居然还会烧保险

网友:
这种板子自己也就能换保险,烧个小芯片型号都找不到

网友:
换成PPTC自恢复保险丝,保护后休息一段时间恢复。

网友:
发那科的大芯片都是自己的标,一般人没配件,修不了

网友:
lz手抖了,现在大厂都玩定制ic,基本不用考虑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