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发张图片给大伙看看我黄牌警告的硬盘

楼主(2022-11-25):
因为工作原因,办公室电脑只能24小时开着,好方便随时远程连接上去,所以通电次数不多。

楼主:
对了,当系统盘的一块西数蓝盘500G的SSD,通电时间是20000多小时,寿命剩余97%。

两块盘和计算机都扔了边上吃灰了,又换一台,这台主硬盘是2T的,SSD是hynix的500G,和西数的一样,也是NVMe接口的

网友:
05,C5有数据怕是可以备份下资料了

网友A:
4万小时有两个重映射也还好吧
我的西数蓝盘1T使用情况也和楼主一样 平时还让他刷刷PT 现在依然是正常

网友:
这个基本不用担心,不过还是要注意备份

网友:
重新分区,再格式化一次,那警告应该没有了。机械硬盘最主要的是不要在开着机的状态下移动机器。

网友:
只要不是C4黄,不用担心,还可继续服役

网友:
硬盘正常放着用很少坏的,开机着经常用脚踢就容易坏

网友:
东芝不好修,西数的话用WDR安排的妥妥的

网友:
只要不发红都能用,重要资料做RAID1分区保存,或者用软件做定时备份!
双硬盘转换成动态后在两块硬盘的未分区部分就可以组建RAID1分区,三块硬盘可以组建RAID5分区。
我就给我电脑装了3块500G机械硬盘,第一块分200G给C盘做系统,剩余的250G和另外两个盘组建一个250G的RAID1分区作为重要文件保存区,剩余两个300G合并成一个分区后存不重要的备份。

网友:
再格式化一次,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DT01ACA100 是PMR的,备份资料低隔一次试试吧。做下载盘比现在的SMR好100倍

楼主:
单位电脑懒得折腾了,SSD和机械硬盘都留着做备份吧。

4万多小时也好几年了,趁机换了一台电脑,都是DELL品牌机,换后是7代i7变成10代,1050显卡变成3060的12G

网友B:
dg修复一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重要文件最好不要在放里面或者多盘备份,反正我的硬盘只要出现扇区重新分配警告就不会再当主力盘使用了,要么当下载盘,要么当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万小时有两个重映射也还好吧
我的西数蓝盘1T使用情况也和楼主一样 平时还让他刷刷PT 现在依然是正常

使用时间比我的长,通电次数也比我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dg修复一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重要文件最好不要在放里面或者多盘备份,反正我的硬盘只要出现扇区重新 ...

原机的SSD和机械硬盘直接锁柜子里当备份用了,里面有我多年的工作资料,不再动了,一旦有个急需直接拿出来就能用

网友:
东芝的硬盘,比其它的便宜一点.我做监控用了2块,都是不到一年就坏了,有一块2T的,在海康的NVR也不报错,而且装台式机上,SMART也不报错,就是不能格式化.还好在保修期内,JD都给换新了.幸亏没有什么重要数据.看来重要数据还是要用好点的盘.

网友:
我的西数500G硬盘,早就打上“废”了。结果又服役了近十年,还没问题。

网友C:
单位的就好说了,买新的,顺便把这个换掉,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的就好说了,买新的,顺便把这个换掉,拆开看看

懒得拆,硬盘里面是啥东西都见过的,单位退下来太多的旧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