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多年来手边用的很顺手的一些手动工具

楼主(2022-11-25):
常用的两个老虎钳,也叫钢丝钳,平口钳等,大的是二十年多前的到手的,比例设计合理,做工精致,刀口严密锋利,钳口严密,防滑齿加工的也很好,
小钳子应该跟我差不多岁数或者比我大,记不清了,反正我小时候就在用,做工比较粗糙,但钢材还不错,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损伤,用的也很顺手

尖嘴钳,二十多年前买的,钢质好,比例合理,做工也不错,唯一的缺陷是轴稍稍有点松,钳尖有点错位,但不影响使用,这个钳子用的最多

鸭嘴钳,这个用的不多,也是二十多年前得到的,做工材质都不错

扁嘴无齿折线钳,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我是根据用途形状叫的,这个很多人应该没见过,这个是搭棚电路时折线,折管脚用的,钳身材质也比较软,

没有防滑齿是免得损伤管脚或电线,原来的钳口是平的,比较宽,有些地方用不成,我就给改成尖头的了,这样用着就很方便了

斜口钳,二十多年前和尖嘴钳一起买的,钢质不错,一直在用,剪塑料,小铁片,细一点的铁丝等都好用,上面的豁口是N年前剪电线时短路烧的,从那以后就特别注意了

剥线钳,到手也有一二十年了,用的也很顺手,看着材质一般,但是结构设计还是不错的,这么多年了刀口也很锋利,看样子刀口的材质应该很好,优点是,剥线方便,电线本身不受拉力,

我的没有标尺,不知道是出厂没有,还是丢了,加上标尺可以批量定长剥线,缺点是剥线的刀口尺寸太少,携带也不方便,钳把张开太大,我还专门在钳把上加了个挂钩

多功能剥线钳,才买的,设计合理,功能很多,携带方便,一钳多用,剪线刀口不错,六平方的线很轻松就剪断了,缺点是给一些细线剥线时要小心,因为使劲时容易把线拽断,这点不如老式剥线钳

压线钳,十几年前朋友给的,我还又配了两套钳口,但是压线时总是压过头,所以,我有时把棘轮功能给去掉,凭手感来压线,不知道是钳身尺寸不合理,还是钳口尺寸不合理

网线钳,不知道什么牌子,也用了十几年了,很好用,把手上也是张得很大,不方便携带,我也加了个挂钩

常用的螺丝刀,有这两年买的,也有二十多年前买的,发现一个奇怪问题,就是十字螺丝刀口怎么有两种标准,一种尖些,还一种没那么尖,

一般大点的螺丝我喜欢用第二种,不容易打滑损坏螺丝,小螺丝我喜欢用尖的,那个小螺丝刀就是二十多年前买的,很好用,不知道什么材质,

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磨损,一套小螺丝刀几十元,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了

用的很顺手的尖头镊子,十几年前买的时候才几元钱,材质不错,但做工很粗燥,自己修磨的

万用表笔,这是手头用的最顺手的一付,十几年前买了个二手万用表,卖家给配的,造型设计非常合理,手感很好,应该是某个进口品牌的万用表上配的,

可惜,再没见过有卖的

网友:
楼主还是很爱惜工具的,使用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损失,和丢失,可能是使用环境工作性质,看到好多维修师傅的,工具缺的缺,断的断,歪的歪,锈的锈蚀

网友A:
貌似还差一把水口钳

网友B:
十字螺丝刀有PH0、PH1、PH2、PH3,数越小越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还差一把水口钳

水口钳有好几把,都不是好钳子,质量做工都不行,几元一把的,用坏就扔,也就没拍照了,好的水口钳太贵,没舍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螺丝刀有PH0、PH1、PH2、PH3,数越小越尖。

不知道是什么规制,手头很多同样直径的十字螺丝刀,但是尖头角度却不一样,我见过的就三种,难道还有很多规格

网友C:
有些工具都几十岁了吧

网友:
还是老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工具都几十岁了吧

最老的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比我的岁数都大

网友:
老货那时都是要耐用,不像现在的东西都瞄着设计使用寿命

网友:
钳子、镊子、螺丝刀是必备的手动工具吧。

网友D:
老哥买的东西好像很多都是没有牌子的,三无产品。根据描述好像质量都很好?

网友E:
抛一光,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买的东西好像很多都是没有牌子的,三无产品。根据描述好像质量都很好? ...

哈哈,是的,买的时候都是看着做工用料买的,也有几件不好用的或者用坏的都淘汰了,留下的都是质量好的,经过时间和实用考验的。有朋友送的,有自己买的,我也不迷信进口货,实用为上,早些年的正规大厂货都不错的,只是时代所限,对细节部分不太在意,所以,不太精致,但是用料和关键部分的工艺都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抛一光,还是很不错的

想过抛光,但是又想着都是随手工具,经常用的,就稍微打磨下就够了,拍照片看着锈迹斑斑,其实都很顺滑的,那些斑是多年使用时接触一些腐蚀性液体后的锈蚀斑,

网友F:
同款剥线钳,闲置二十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款剥线钳,闲置二十多年了。

一般用在电子制作上很好用的,就放在家里用,后来买的那个新型剥线钳就是个电工剥线钳

网友:
楼主很爱惜工具,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