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理维修东成Z1Z-FF-90打黑水钻机

楼主(2022-11-25):
没错是我 这次给大家带来一款东成水钻机的维修贴 想的是装修打个过墙孔 什么的 想着自己安装新风 所以还是买个水钻吧 不专业用90型应该可以了 而且现在轻型墙体多 混凝土少 我觉得够用 拍卖时看到这台机没人出价 整体成色较新 碳刷盖和碳刷缺失 视频里看到换向器完好 不像烧的 热保护看着是坏的 权衡了下 问题小了就是装付碳刷换个热保护捡漏 问题大了大不了就是换个转子 网购也就五六十 别的不会有大问题 就入手了 事实还真捡不了漏 哈哈
到货了

可以看到转子很新

可惜的是铁心里面窜出了黑色烟油 挂掉了
接着拆

骚操作 纸板隔油

齿轮箱部分

水封挂了 后来更换了两个

可以看出电源线换过 热保护也早就坏了直接接起来了 猜想是卡机了 没有保护然后转子挂了 可是该机也有离合啊 估计打太热了 转子温度太高 卡机 挂了

定子没事

修复下开关按钮 轴 有一边断了 虽然新的只有一块钱 但我还是没买 哈哈 这个比新的结实

该擦的擦该洗的洗

修复下肩托组件 裂的地方502加铁丝加固 卡头什么的都没了 索性限位螺丝换两个长螺丝 需要调的时候一把改锥就行了

水封到了 给轴承清洁下加点二硫化钼润滑脂

感觉空腔里面的黄油纯属浪费 我就琢磨把空腔填起来 里面塞了卫生纸 外面热熔胶 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

配件陆续到了

轴承装起来

输出轴双轴承有一盘不行了 更换新的

输出轴轴承一新一旧 其实输出轴外水封那里磨损了 有一道沟 但是新轴太贵了 没舍得换 反正内水封那里没事 顶多往外面漏点水 进不了机子 锉刀镗一下 随他去吧

开始组装 二硫化钼不够了 直接普通锂基脂吧

最后到的碳刷 装起试机运转正常 然后忘了拍照了...

还缺个手柄 由于怕卡钻打到手 找了个螺丝 一根长镀锌水管 哪天给螺丝水管焊起来 就成了

网友A:
维修后,可以去做队长。

网友B:
所有的机械问题都可以通过保养来解决

为手艺点赞

网友C:
不错不错,这也算打黑成功,捡个小漏,打两个孔就回本了

网友:
这样搞下来跟买个新的差不多了当然咯乐趣无价

网友D:
这玩意 两手的感觉也不便宜呢

网友E:
请人打孔一个100,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后,可以去做队长。

又是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机械问题都可以通过保养来解决

为手艺点赞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这也算打黑成功,捡个小漏,打两个孔就回本了

嗯嗯 自己东西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 两手的感觉也不便宜呢

是呢 大功率的贵 90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人打孔一个100,恭喜修复。

谢谢支持

网友F:
是个狠人,自己装修,包揽所有活儿。关键这还不算。
还要自己买二手工具甚至是坏工具,逐个修复。充实。

网友G:
做工不错,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个狠人,自己装修,包揽所有活儿。关键这还不算。
还要自己买二手工具甚至是坏工具,逐个修复。充实。 ...

其实很多活儿并不像想的那么难 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 能干的就干了 干不了在找人也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不错,多少钱?

裸机七十八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不错!

不错也烧了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技术不错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