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老电动螺丝批换电池

楼主(2022-11-25):
前些日子本想出掉的闲置老批,结果大伙都说不值当,那只有自己继续守住情怀,给换换电池喽。

这批到我手上都有近十年以上了,前任早已西去,它倒风采依旧……

原电池早已掏去,4个14500镍氢电池串联

该批的充电指示与电量指示电路,前天还发个关于它的折腾贴

前期做了些换电池方案准备,开始打算换3.7V锂电用升压5V、2A输出板的,用可调电源试机时发现这批工作电流大,2A电源不够
下面分别是5V与6V时的启动电流,如遇堵转时,电流更大

最后改成用2节14500、3.2V铁锂串成6.4V,考虑原电池才4.8V,所以没用3.7V的锂电池
确定后等电池期间,先得找个充电电源,原来镍氢电池的,它用的是极其简陋的火牛电源

于是找了个9V、500mA的剪线电源头子,因卖电池的说充电器电压不不高于8.4V,所以这电源还得改低电压

也不是什么好电源

看中R12,5101电阻,让它待业去

串电位器,调整到需要电压

最终换上622电阻,电压8V左右

装上原充电器5.5mm电源插头线,电源算是完成

等电池和保护板……
电池到,1000mah就当装饰

保护板可输出8A电流(带2串均衡充电),不过不知商家为啥标示说不能用在电动工具上

充电芯片是HY2213,资料说过充保护电压是4.2V,不明白为啥用在铁锂电池充电上
不管了,先组装再说
装好的样子,没热缩套有点难看

开始并好电池时,用做的电源试着直接充电,结果吓我一跳,电流一下飙到2A,那500ma的电源噪叫,后面接原机充电指示板后,充电电流在300mA左右,那板上是串了一个二极管
充电指示灯

电量指示

照明

试机,4x30的螺钉一口气打下,很轻松

最后再看看它的配套件

这样的不知道哪里能用到

有了这套批头,像下面这样的螺丝就没难事了

收纳箱也要小改一下,

下面是外表颜值展示

看这外表,不知道那位仙逝的前任,为此破费了多少银两呢!
至此,换电算完成。

网友A:
配的螺丝批头不少啊。

网友B:
折腾后,它还是要去吃灰。

网友:
什么东西,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的螺丝批头不少啊。

嗯,百分之八十的批头,作为家居工具的话,一辈子都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后,它还是要去吃灰。

不然,怎么能让它十几年时间,颜值始终如一呢

网友:
箱子很好,手工很好,电批也很好

网友:
借来一个这种小电批装家具,结果没装完就没电了,还是个子太小啊,后来用我的四块电池的就没再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百分之八十的批头,作为家居工具的话,一辈子都用不上

选购时,雄心壮志,超高性价比,

实际上、、、、唉。

网友:
有的感觉很好

网友:
改得好!又能再战10年。

网友:
批头挺齐全的,还能服务很多年

网友:
大工程,一般人没这个耐心了,现在新出的很好用。

网友:
14500的缺点就是容量有点小,可惜空间不够。你这个工具箱好,我以前买工具为了省钱,不喜欢买带有箱子的套装,结果现在工具烂七八糟的到处放,难看不说还很难收纳。

网友:
批头太全了,,,

网友:
这批头够全的

网友C:
二铁锂串, 充电电压应该是多少 8V不高吗?

网友:
记得也买过一个盒装的,用了没几次就改锂电了。

网友:
个子太小啊,电池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铁锂串, 充电电压应该是多少 8V不高吗?

商家给出的是7.4~8.4V;应该是要分段恒流充电的,我以为买的保护板上带恒充电,结果不带,直接上电就最大2A电流,问保护板商家其产品的充电电流,他不答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