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的电池漏液了,有没有好的办法清洁一下?

楼主(2022-11-25):
(图片)

网友:
什么电池会漏成这样?还是有多长时间没使用了?

网友:
长了好多绿毛啊

网友:
貌似指针表
清洗,打磨,抛光,镀镍, 4联走起,,,,

网友:
国产指针表。用的国产劣质电池,劣质电池!

网友:
清洗,打磨,抛光,镀镍

网友:
没有好办法,换吧

网友:
这个不难换吧

网友:
这个很好处理啊,打磨后清洗就OK了。

网友:
打磨、抛光吧。

网友:
最好是把它换掉,一劳永逸。

网友:
换极片,牙刷刷……

网友:
算是安慰你一下

网友:
把焊片拆下,放在白醋里浸泡几个小时,然后洗干净,有镀锡液可以镀锡,上木蜡油也行,都没有可以浸蜡,也就是加热然后涂蜡

网友:
网上买个接触片换了吧

网友:
腐蚀面积不大,手工做个电池极片,不是很难

网友:
还可以接受吧。清理一下

网友:
被腐蚀的金属触片是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
简单啊,把接触片拿烙铁拆下来,泡在洁厕灵里就行了,效果贼好使

网友:
电池片换一下,电路板用酒精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