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出很多MOS管,各规格各品牌的都有,大家讨论一下什么品牌的耐用?

楼主(2022-11-25):
牌子太多了,大家看图吧。

我的印象ST意法半导体的坏的最多,难道是采用的多?听一个维修打印机的说东芝的最容易坏,但是我没遇见过。

大家都谈谈经验,什么牌子的耐用?

楼主:
常见程度到少见程度依次排列为:意法半导体 仙童 东芝 富士机电 安森美 恩智浦 松下 罗姆  NEC  新电元 JRC 三洋

网友:
太乱了,  怎么都得摆好正面来拍啊

网友A:
摸屎官是国际牌子都行,话说现在国产的也差不了哪里去

网友B:
现在的MOS管好像不怕静电了?用了个啥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MOS管好像不怕静电了?用了个啥措施?

GS级加了防静电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MOS管好像不怕静电了?用了个啥措施?

现在都有保护二极管,高压静电会被二极管释放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摸屎官是国际牌子都行,话说现在国产的也差不了哪里去

普通的摸死管国产的已经可以了,有极端要求的还是只能用进口的。

网友:
没法讨论,都是坏了才知道,本身不是做维修也不知道哪个坏的多。

网友:
国产的有些啥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有保护二极管,高压静电会被二极管释放掉。

二极管也会有概率击穿吧

网友D:
ST损坏的最多是因为。。。他的假的太多了。。。淘宝上能买到的不敢说全部,至少大部分都是假的。。。从价格看就不真。。。

网友:
是不是用得太多了,显得坏的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损坏的最多是因为。。。他的假的太多了。。。淘宝上能买到的不敢说全部,至少大部分都是假的。。。从价格 ...

只相信原装机器上的原装板拆下来的。

网友:
英飞凌>东芝>其他

网友D:
左边80V 10A 65W,右边100V 5A 65W。都是ST的。左边是拆机的。右边是。。。全新的?应该是全新的。新设备上损坏拆下来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摸死管国产的已经可以了,有极端要求的还是只能用进口的。

修小米插排,我不小心摸了一下摸死管,被电的毛都直了

网友:
进口的国产的各种型号的还没碰到过不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边80V 10A 65W,右边100V 5A 65W。都是ST的。左边是拆机的。右边是。。。全新的?应该是全新的。新设备上 ...

厉害了, 这个窗咋开出来的

网友:
这东西说不清楚,有质量差的,判断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