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白低成本自制手电筒 简易移动照明装置

楼主(2022-11-25):
十年前买的翼龙955的处理器散热器一直没扔,最近翻垃圾找到了,就想着废物利用一下。

某宝买了个7块钱12v20w免驱动的led,具体功率没测过不知道足不足,找出放了多年的老笔记本缺电饿死的电池,拆了保护板直接用18650的盒子并联起来用5v200毫安的剃须刀充电器强制充电激活电池。怕电压高了过热爆炸,中间每十分钟就用手摸一下电池看热不热,并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但功率太小速度太慢了,后面把手机的充电线剪了直接连在电池盒上,这样充电就快多了,而且输出的电压也符合锂电池的充电电压。
充好电池接好线,一个简陋的移动照明设备就完成了
现阶段也只能说是简易移动照明装置了,过几天电池保护板到了给电池接好保护板,再收集一下外壳材料做个外壳,到时候再更新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叫手电筒了吧?哈哈哈

网友B:
变废为另外一个费的感觉

网友C:
库存零件换一种方式吃灰,灯好改外壳灯罩不好找

网友D:
这玩意刺瞎眼啊

网友E:
这款灯珠可以串PTC电阻大概限流,改汽车上不亮的倒车灯,保留识别电路。另一种低成本手电,找不转的折叠充电风扇,或者可调角度等,挑出没有恒压升压板,把风扇部分去掉,改成楼主LED灯板和散热器,变成三档按钮调光,正品F95恒压改了后,会出现最低档不亮,最大档闪光保护。

网友F:
你这手电……是大写的手嘛

网友G:
看着有些简陋,使用起来有些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叫手电筒了吧?哈哈哈

是啊,所以标题我又叫它简易移动照明装置,毕竟外壳、电池保护板、这些实用的东西全都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废为另外一个费的感觉

哈哈 就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存零件换一种方式吃灰,灯好改外壳灯罩不好找

是啊,外壳不好买,自己做也麻烦。

我初步想法是找几块铁皮或者其他表面比较平整的东西,做个方块盒子把电池和灯直接装起来,灯头部分找四块薄铁皮表面贴一层镀铝膜用胶水粘起来,低成本做一个灯罩,然后用亚克力板做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刺瞎眼啊

后面还准备用镀铝膜和硬板做个灯罩,等我折腾完了再发上来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点简陋

就是没事的时候瞎折腾,后续还会慢慢做外壳和灯罩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做完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灯珠可以串PTC电阻大概限流,改汽车上不亮的倒车灯,保留识别电路。另一种低成本手电,找不转的折叠充 ...

你说的这个方法也挺好的,可惜我手头上没有你说的这些东西,不然按照你说的改就省力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手电……是大写的手嘛

哈哈,甲骨文版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有些简陋,使用起来有些不方便。

是啊是啊,所以后续还要改进,哈哈,到时候改好了再at你看看

网友:
这散热器用在这里,绝对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款灯珠可以串PTC电阻大概限流,改汽车上不亮的倒车灯,保留识别电路。另一种低成本手电,找不转的折叠充 ...

原来灯珠闪光属于是保护措施,前一段同事给了一个不亮的小手电,从一个旧消防应急灯上拆了个灯珠(小板上自带一个限流电阻)换上,结果当18650充到4.2的满电后,那手电就变身闪光灯了,只能把电池拆出来先装到其他设备上用到3.8上下后装回去才正常,后续摸着脾气了,就充电时不给他充太足,目前用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灯珠闪光属于是保护措施,前一段同事给了一个不亮的小手电,从一个旧消防应急灯上拆了个灯珠(小板上 ...

这么6的吗,我还以为超了电压灯珠就直接烧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