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拆解』再拆雷柏3600超小型鼠标

楼主(2022-11-25):
『X拆解』再拆雷柏3600超小型鼠标
哎,一早电脑打不开,后面排查是硬盘挂了,电脑里3个机械硬盘,挂的是最大的1T的。。里面一堆小姐姐啊。。无语了,其实很早就听到异响了,盘会转,估计是头子挂了,一直没有备份,算了。。回头看看可不可以司马当活马。。
进入正题,这个鼠标是真的小,很适合手小或者小朋友用

背上一个盖子,底部能够存放接收器。

这个以前拆过,也清理过

电池漏液腐蚀,还好只是大8脚芯片,加焊油拆下来清理下又能用了

光头没被损坏

背面

还有一个大芯片

之后就能用了,还算简单。

网友A:
小巧,手感会不会不好?

网友:
太小了手感不好......额

网友:
鼠标小,内部东西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巧,手感会不会不好?

抓不满手掌。。得用指尖挪动使用,大概缩小一半有。

网友:
这成本高啊

网友:
早期的鼠标吧?肉多。好像进液体生锈了。

网友:
鼠标外形小巧便携,长得像瓢虫

网友:
我才不关心你的小鼠标呢!我关心的是你那1T硬盘。

网友:
太小了,拿着累,,,谢谢分享

网友:
超小型鼠标 是何女士用,内部做工不错。

网友B:
机械硬盘多了最好搞个大点的电源,机械硬盘的启动电流挺大的,家用机不会依次启动硬盘

网友:
我觉得罗技的M185/215这种才算小吧,你这个不算小

网友:
非常担心硬盘里的小姐姐。幸亏没有把芯片脚腐蚀掉

网友:
里面一堆小姐姐啊

网友:
这类鼠标接收器没了 能不能改成USB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多了最好搞个大点的电源,机械硬盘的启动电流挺大的,家用机不会依次启动硬盘 ...

350W,我平时不关机的,昨天关机了,今天就开不起来了。。郁闷

网友:
内部零件真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W,我平时不关机的,昨天关机了,今天就开不起来了。。郁闷

可惜了里面的小姐姐

网友:
鼠标这类耗电量低的,建议用充电电池,不太容易漏液,碱性电池,一漏液就坑人,就全部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