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HI3798 MRBCV1010D0机顶盒怎么找不到运存多少??

楼主(2022-11-25):
只看到两块存储芯片

网友A:
躲起来了你没发现

网友B:
3798机芯一般都是1G运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躲起来了你没发现

运存很调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98机芯一般都是1G运存

知道,但是没看到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但是没看到在哪

那两片金士顿就是运存(运行内存RAM),你拍清楚查一下就知道多大了。你在找的可能是指存储芯片(emmc flash 或nand flash)吧,你这个应该是emmc,在广电卡读卡器的下面。

网友B:
昨天也拆了一个广电盒子,老丈人舍不得扔掉的,当年化了老头上千大洋,费了俺老大力气找到TTL位置,焊上跑码,直接晕死,海思3716机芯,378M运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也拆了一个广电盒子,老丈人舍不得扔掉的,当年化了老头上千大洋,费了俺老大力气找到TTL位置,焊上跑 ...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两片金士顿一个4G,两片8G应该存储,至于运存没想到就378M?一般不是都1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也拆了一个广电盒子,老丈人舍不得扔掉的,当年化了老头上千大洋,费了俺老大力气找到TTL位置,焊上跑 ...

那么说想刷成海思NAS系统是不可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两片金士顿一个4G,两片8G应该存储,至于运存没想到就378M?一般不是都1G吗? ...

你那两片金士顿是运存8G bit,也就是平常说的1G(byt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两片金士顿一个4G,两片8G应该存储,至于运存没想到就378M?一般不是都1G吗? ...

我那个是hi3716更古董一些,你那个是稍新一点的hi3798机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说想刷成海思NAS系统是不可能了

广电盒子多数是海思高安机芯,刷起来不言易

网友C:
3798能玩的固件不多 我手头一个刷了 nas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98能玩的固件不多 我手头一个刷了 nas系统

我也是想刷个简易NAS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98能玩的固件不多 我手头一个刷了 nas系统

你看这个能刷NA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