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啥小螺丝没有超硬的?

楼主(2022-11-25):
我家的很多木制家具快散架了,想打个小洞塞进去很多M3*50

结果304不锈钢不争气,直接半路拧断了。(还吸收了能量特别烫)

我就在想:为啥螺丝要么就是垃圾铁,要么就是不锈钢,为啥没有更硬的?

询问坛友,得到答案有更硬的,你得搜“8.8级螺丝)这样的字眼才有

我搜了,但是都是大螺丝,小螺丝也没有很长的,似乎不是给木头用的。

那么问题来了,我就是想让几根细金属螺丝打到两块木头间加固,因为木头本来就不厚不能打太粗的螺丝,而小螺丝硬的又不长。 比如M3的硬螺丝最多做2cm,M3.5最多做3cm,304不锈钢的有做5cm的

为啥不做长的呢?没人买?

楼主:
还有,我想要1.5mm直径的小钉子,也没有人做超硬的。

网友A:
先用小点的钻头打个洞之后再把螺丝拧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小点的钻头打个洞之后再把螺丝拧进去就行了

我就是这样做的。也不行。。。半路拧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做的。也不行。。。半路拧断了

先打眼,对于实木可以螺丝放水里泡一下,或者滴一滴油,这样润滑一下估计没问题。还有你的螺丝可能是次品,热处理太脆,换一种螺丝试试,我以前买干壁钉就买过太脆的,很容易把螺丝屁股拧断,是一种灰色的,后来再换个地方买黑色的就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想要1.5mm直径的小钉子,也没有人做超硬的。

弱弱地问:你的木头应该比合金还要硬,请问是什么木头来的?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你的木头应该比合金还要硬,请问是什么木头来的?有图吗?

打入木头太长了,所以需要扭矩大,螺丝承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眼,对于实木可以螺丝放水里泡一下,或者滴一滴油,这样润滑一下估计没问题。还有你的螺丝可能是次品 ...

干壁钉的硬度一般是多少啊?

谢谢,知道要润滑了。

不是脆,是慢慢拧断就像铁丝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壁钉的硬度一般是多少啊?

谢谢,知道要润滑了。

干壁钉最起码硬度4-5,是用来拧轻钢龙骨的,和水泥钢钉差不多,我看那断口和断的高速钢差不多,你的底孔可能太小了,再钻大一点点。

网友:
"为啥不做长的呢?没人买?" 因为要定货数量大,才肯做。

网友:
干壁钉是最强的吧, 买正规品牌货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以前用过m3长95的10.9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过m3长95的10.9级螺丝

有5cm长就够了,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5cm长就够了,哪里买的?

深水宝有卖12.9级M3*50的

网友:
速度慢点拧

网友:
有12.9级的小螺丝啊。很结实的。木头先打孔,在上这个螺丝应该能搞定

网友:
买10.9级的螺丝吧,做不到很长是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打眼,对于实木可以螺丝放水里泡一下,或者滴一滴油,这样润滑一下估计没问题。还有你的螺丝可能是次品 ...

黑色的应该是淬火发黑的

网友:
买4.2钻尾沉头的吧,普通的硬度都够了,钻木头钻铁板都没问题,还有发黑加硬的,有6厘米长的

网友:
我想知道撸主搞的是什么木头和什么螺丝,我在市场上买过水货螺丝也是一拧就断,后面换了就没问题了,最多打不进把十字打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