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珊瑚”排插(老物件了)

楼主(2022-11-25):
“珊瑚”排插,标称250V/10A,当年单位机房改造扔出来的。

还是本地产的

拆开

插片是铜片的,就是比较薄,0.4mm左右。

网友:
还有早的,基本就插口是铜片,用铜线连接的,那时候的电压还没现在大。。

网友:
老货不老,还是符合新国标的

网友:
好有时代感啊

网友:
很老的插座 现在基本看不到

网友:
这种插排的接触很难保证,不能用大功率电器。

网友:
我见过珊瑚墙插,还可以。

网友:
这种排插用久了容易烧

网友:
真有年代感,小电流用着没啥问题

网友:
重庆生产,老家还在用

网友:
好有时代感啊--至少是80后

网友:
这个缺少压紧弹簧哈, 时代的记忆,留着吧

网友:
这种是“电木”壳子受热不会软化着火。

网友:
这种虽然一体铜条,但咬合力不行,经常接触不良。小时候经常拆这个插座,压紧铜条。

网友:
插座看着还不 错,小功率临时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以前我家也有相似产品

网友A:
这个是不合格产品,正规的应该是每边都有2~3个分隔开的弹簧仓,弹簧弹力很强的,将两边铜条紧紧压死保证接触良好,插头插拔很有弹性感的,合格品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
确实这种容易接触不良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合格产品,正规的应该是每边都有2~3个分隔开的弹簧仓,弹簧弹力很强的,将两边铜条紧紧压死保证接 ...

还好,插孔位置两边是点焊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