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欧姆龙CJ1W-SCU32 找到问题了,买不到货……

楼主(2022-11-25):
小日子进口货,找到问题了,买不到货……悲剧,有大神知道的可以回复,有偿!

楼主:
欧达可的8脚纽子开关,40pin和80pin的公母插座

网友A:
这个配件可不好买,有报废板的话,拆下来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达可的8脚纽子开关,40pin和80pin的公母插座

啥地方坏了?洋鬼子货耐修复的。

网友C:
开关可以用多路继电器代替, 至于插座,只能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件可不好买,有报废板的话,拆下来换。

是的 一点资源都没,关键是开关好拆,插座拆不了,太高了热风会出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地方坏了?洋鬼子货耐修复的。

四个欧达可的八脚镀金开关全部烧坏,插座里面由于电流大金手指都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可以用多路继电器代替, 至于插座,只能飞线

看看咸鱼能不能找个坏的拆件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