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同事小妹的电动车充电器不充电了,山货

楼主(2022-11-25):
说是不充电了,车倒了,听这描述就简单,拆开,是简单。
这个输出线怎么色是反的。蓝线是正。
不应该是棕为正,蓝为负吗?
还好只是断了一根,不然要去量电动车。修好了,空载电压只有5V,插上去风扇又启动了,
这种充电器是需要启动才是48V吗?

网友:
我是来看小妹的,请后面的坛友们注意队形。

网友:
我是来看小妹的,请后面的坛友们注意

网友:
这板子做工还不错。

网友A:
充电器内部正负极的线,最好不要乱动,绿源的电动车充电口极性就别的品牌相反的,最好量一下车上充电口正负极性哈

网友:
我承认我是被“小妹”骗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内部正负极的线,最好不要乱动,绿源的电动车充电口极性就别的品牌相反的,最好量一下车上充电口正负 ...

原样还原呗,还好只是断了一根。不然要去量电动车。

网友:
做工真山寨,

网友:
我是来看小妹的,小妹呢???

-=-=-=-=-=-=-=-=-=-=-=-=-=-=-

网友:
我是来看小妹的

网友:
没小妹看,又一标题党

网友:
我也要看小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样还原呗,还好只是断了一根。不然要去量电动车。

你应该都扯断,然后可以去看小妹的电动车

网友:
坛友们注意队形。

网友:
充电器直流部分,蓝色是正极,请注意,跟平时的红色是正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