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某宝的nvme转接卡到了,这玩意貌似做工挺糙的,

楼主(2022-11-25):
某宝的nvme转接卡到了,这玩意貌似做工挺糙的,不知道装在h81主板上能不能发挥硬盘的性能哇,主板是华硕的h81,cpu是e3 1225v3,带核显的,没打游戏的需求, 所以pice插槽空出来了

网友A:
测试以下速度不就知道了
话说E3 1225 V3的性能跟I3 4330比哪个好点

网友:
这个就转接卡,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正常,不过h81需要改bios才能用把我微星b85自己改的BIOS 然后用了两天,提升不大

网友:
做工确实很粗糙

网友:
纯纯的转接,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儿,现在这么纯粹的东西很少见了!一般至少给你弄点芯片电容什么的,哪怕内部线路都没有联通,也要做的很有技术含量的样子

网友B:
pin脚数如果是一对一,这么转接也没毛病。甚至还有2个电容,可以啦~

网友:
这也没什么元件,估计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n脚数如果是一对一,这么转接也没毛病。甚至还有2个电容,可以啦~

明明有4个电容

网友:
又不是啥高科技,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以下速度不就知道了
话说E3 1225 V3的性能跟I3 4330比哪个好点

怎么都是个四核,应该比双核要好一点吧

楼主:
明明不止四个电容

网友:
哎呀,大意了,没有数~  再回去放大看了下有5个

网友:
估计都能用

楼主:
装了个BC501上去试了试,能到这硬盘的标称速度,bios还没刷,当从盘测试的

网友:
买牌子货好点

网友:
看看,还是10前的电脑,无需求

网友:
纯转接板,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买质量好点的吧  数据无价啊

网友C:
其实用上转接卡,对于你机子开机时间没有多少提升。天生的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上转接卡,对于你机子开机时间没有多少提升。天生的缺陷

现在nvme硬盘便宜啊,比sata还便宜,性能 会更好一些,开机时间不差这一俩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