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iPhone面容ID失效 7个方法立即修复

楼主(2022-11-25):
2017年推出iPhone X以来,特别是初代iPhone X很多新旧款的iPhone都会碰到iPhone 出现“已停用 Face ID”情况,导致Face ID无法设置成功。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在送修之前,我们可以尝试恢复Face ID的方法。

Face ID
一、分析面容ID失效的原因
1、Face ID解锁失败
解锁失败一般是可能戴太阳眼镜、有色隐形眼镜、微整等,可以通过重新设置面容ID。
2、无法设置面容ID
造成无法设置面容ID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其中包括:前置镜头被遮挡、系统故障、面容ID硬件故障。
二、面容ID故障排除方法
1、确认是否有东西遮挡iPhone的前置镜头
查看前置镜头是否进灰、保护壳、钢化膜是否遮挡镜头;确认脸部(眼睛、鼻子、嘴巴)是否被遮挡;不要在大太阳、反光等强烈光源环境下使用 Face ID。
2、重新启动iPhone手机

按住“侧边电源键”和“音量键降低(-)”或“侧边电源键”和“音量键提高(+)”约三秒,就可唤出关机横条。
3、撕掉屏幕保护膜
有些手机保护膜的透光性不足,红外线无法穿透贴膜,灰造成面容ID无法使用。这种时候就要撕掉贴膜再次设定。
4、重置面容ID
打开“设置”,点击“面容ID与密码”,点击“重设面容ID”
5、恢复iPhone所有设置

打开“设置”,点击“通用”,点击“传输或还原iPhone”,点击“还原所有设置”。手机就可以在不清楚手机资料的前提下,还原到出厂设置。
6、更新 iOS 版本
如果你的手机是购买回来后,重来没有更新过系统,也有可能是系统版本较低,面容ID不稳定。
7、硬件故障
如果以上方法都尝试过,仍然无法使用面容ID的话,那很大可能就是硬件故障了。特别是手机有被摔过或前置镜头方向进水了。要注意送修前,一定要记得备份好数据。

网友:
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说了很多,有好像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