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谈谈自制低成本冷焊机

楼主(2022-11-25):
(图片)

楼主:
没用大功率场管作控制大电流的通断,起弧后大电容的能量与高压同时叠加,击穿空气形成熔池。熔池的大小与储能电容的大小有关,电容用在1万UF至40万UF之间接入电路(可设多个并联功能的刀闸开关控制接入回路的电容数量),以应对焊不同工件的需求。一经触发,放电到电容上的电压低到不能续弧为止就是一次点焊完成。待电动车充电器再次把电容充满,又可进行下一次点焊。氩气控制电路未画出,只画了主电路。

楼主:
围观的人多的话,后面会继续发帖,把冷焊机进行到底。

楼主:
力求能自制的就不去买,真正践行草根精神

网友:
板子还能免费打板嘛???

网友:
谁有真正的冷焊机,不是氩弧焊改的那种拆开看看不就知道大概原理了!

网友A:
也有这个想法,冷焊机原理简单,就是控制电路麻烦,原来想着控制电压来限制电流,但是发现这种方案电流不准,而且需要大功率电源,不然焊接速度跟不上,后来考虑这东西的电压60V-80V,电流估计也就一二百安,想参考点焊机的控制电路,把单脉冲改成可调连续脉冲,用单片机+大功率MOS管来控制电流,可是又不懂编程,所以就想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这个想法,冷焊机原理简单,就是控制电路麻烦,原来想着控制电压来限制电流,但是发现这种方案电流不准 ...

有成品脉冲数和时间都可调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成品脉冲数和时间都可调的模块。

好像是氩弧焊的挂件,不知道能不能单独使用,而且卖的也不便宜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叫电弧单次点焊机,有点时候确实只需要一两个点。
我觉得还可以继续简化, 充电器和电容直接并联不用管了,仅靠高压起弧电路进行控制就行。
网上有个人也做了一套简易的, 甚至没用氩气, 直接柠檬酸和碳酸钙生成CO2来保护的, 效果也可以.

还有钨针焊枪也可以自制, 尽量选无放射性的钨针.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接氩弧焊机手柄控制器那里?即将直流氩弧焊机弄成冷焊机使用的?如果是我也制作过,但是最后失败了,如果你的方案能成功,非常有兴趣。我家里的是普通直流氩弧焊机没有脉冲的,焊接薄板完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接氩弧焊机手柄控制器那里?即将直流氩弧焊机弄成冷焊机使用的?如果是我也制作过,但是最后失 ...

有外接控制板进行改造的.
氩弧焊调好电流什么的也能焊接薄板吧, 不锈钢护栏扶手什么的不都是这么焊的嘛

网友:
焊接的原理就是利用高温瞬间融化焊件,再冷却凝结,冷焊机也就是精准控制焊件熔点温度的技术。

网友:
这个版块里有相关帖子,是用电池组作为电源的,可以增加超级电容组来加大负载能力。冷焊机DIY  胆小的勿进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9335-1-1.html

网友:
顶帖字数补丁

网友:
好像要控制电流,以及放电时间。

网友:
一样有这想法,不用MOS开关管,直接电容充满电后高压引弧,电容充电用3000w56v通信电源,引弧板,引弧电感都有现成氩弧焊机配件卖,成本不高,再设计个控制电路搞定。电容估计得40万到100万uf,真货估计不好买。可惜一直没时间折腾。希望你能将设想变成现实。另氩弧焊改的点焊试过用co2保护,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围观的人多的话,后面会继续发帖,把冷焊机进行到底。

一样有这想法,不用MOS开关管,直接电容充满电后高压引弧,电容充电用3000w56v通信电源,引弧板,引弧电感都有现成氩弧焊机配件卖,成本不高,再设计个控制电路搞定。电容估计得40万到100万uf,真货估计不好买。可惜一直没时间折腾。希望你能将设想变成现实。另氩弧焊改的点焊试过用co2保护,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这个想法,冷焊机原理简单,就是控制电路麻烦,原来想着控制电压来限制电流,但是发现这种方案电流不准 ...

等费尽各种精力,浪费大量资金DIY出来,成品一下降到你D的价格十分之一,那时候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