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某宝大品牌TF卡能写入读中途出错

楼主(2022-11-25):
视频文件写正常,可迅速完成,卡上显示文件大小也正确,问题出在播放卡上视频文件时,中途某点就不可以播放了,多次读写都是这样

尝试过格式化,windows系统修复,均无效

卡正反面照片

前辈们,还有救吗?

网友:
有啥好奇怪的,我之前也退了一个,一看就是贴牌的

网友:
一看到,某宝大品牌就知道不会有好结果了!

网友:
看不出哪大了,也许是咱见识少没见过这个大牌

网友:
这卡我有2张64G的,一张32G的,都没问题,不要用于经常读写的场合,适合播放器之类的使用。

还有一张OV的也没问题,有两张忆捷32G的稍微差点,欧丢数据的情况,就是放歌会打嗝。

64G的我拷满无损歌曲放在播放器里一年多了,天天听都没问题。

网友:
认了半天    品牌         不认识

哎      帮不上忙啊

网友:
夏科红卡质量还好,其他的卡容易坏。

网友:
几块钱的还可以玩一下,贵了就不值得了

网友:
这个大品牌的“大”是反义词?
三星、闪迪…这样的卡都可能
吃瘪,顶层图片展示的卡更
山寨了。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怀疑这卡颗粒不咋样,估计高强度写入会坏掉

网友:
楼主可能对大品牌有一些误解

网友:
夏科的卡买过还行。这个品牌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怀疑这卡颗粒不咋样,估计高强度写入会坏掉

这个图别相信 我怀疑红卡和黄卡可能就颜色不一样 当时夏科活动19.9元64G 绿卡 25.9红卡 我当时优惠券凑了下买的红卡 发过来的时候发现背面编号和网友买的19.9的绿卡一模一样

还有这个红卡我放手机了 没怎么用 不知道怎么的 后来速度只有以前的一半 读80现在减半

所以放读卡器当U盘用了 做启动盘的时候老是有磁盘错误  可是用urwtest也没有查出错误
同时期买的360的64G卡做启动盘很正常

网友B:
贪便宜买杂牌TF卡就是这样了,俺买三星128G MLC TF卡专用于拷贝高清电影,几年下来一直都很正常。

网友:
最垃圾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贪便宜买杂牌TF卡就是这样了,俺买三星128G MLC TF卡专用于拷贝高清电影,几年下来一直都很正常。 ...

能给个具体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具体型号吗?

就是下图的三丧TF卡:

网友:
一看就是某宝看销量的大牌,

网友(2023-01-08):
还有用,就是烧了看看晶片

网友:
哈哈哈,猫大牌,确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