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 显示屏花屏 发白 闪动

楼主(2022-11-25):
不知道为何?
该从何下手?

网友:
笔记本?核显独显?先检查排线吧

网友:
先易后难,先软后硬,先外后内

网友:
硬件性能降低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笔记本的背光有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指点,晚上回去试一下

网友:
排线接触不好了?看看我的拆机帖子,屏幕发红,拆了排线重新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