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泰格信(TGX-845)手电筒改锂电

楼主(2022-11-25):
该死了疫情,又封控了,没事得找个事呀。突然发现这个手电筒了,那是前段时间大姐拿过来的,说让看看好修不好修,要不好修就不要了,当时一看手电的样子就知道,里边是铅酸电池,要么是电池坏,要么是阻容电路坏,所以就懒得理它,放着吃灰。现在封控了,那就拿出来消磨时光吧。这个比上次那个还要高档些呢,而且准备还让姐姐用,她不懂电子,就弄得正规点,加上充电保护一体板,用现成的安卓线。
两层楼,不要插楼。

手电还不错,比上次那个好多了
没事找事修个手电筒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847-1-1.html

铅酸电池

还有铭牌

比较正规

还有防伪,没理它,改锥直接下去拧螺丝

反正不打算要它了,剪

充电控制板背面

灯头,9颗草帽

灯头背面,3根线两档位

充电控制板正面

隐藏式插头

滑动接触

卸下灯板

板子上还有型号,有模有样的

细看控制板

细看灯头板

第一档位的5颗草帽牺牲了

换新草帽

换好了,跟老的不一样,新的应该是新式的,比老的效率高

接电测试。第一档位

第二档位全亮

总输入180MA,才0.666W

改锂电这些就用不上了,当备料吃灰吧

比划锂电位置

放这里正好,但是得加工一下

要剪成斜口

这边剪好

另一面也剪好

试一下,正好夹住不晃

转楼下

楼主:
准备用上充电保护一体板,比划一下装这里合适不合适

基本上正好,挖好孔就放正了

平了

总是挖不好孔,偏了不少

考虑不周,有点晕,为什么往下这么多呢

远点看还说得过去

焊好线,把板子粘在这个插头架上,这样就不用在灯筒上挖孔了

挖偏了怎么办,704找补吧,先用纸巾把安卓口堵上

涂胶填缝隙

这安卓口位置就差这么一点点,那也得挖一下

最终成型,还说得过去,利用原来的滑动插头架,没在灯筒上打孔,还是比较美观的

试一下指示灯情况,透光性不错,不用专门打指示灯的孔了,只是颜色有变,这是蓝色灯透过来的,变成白色了,充满电就是这种状态

下边请出主力

灯筒两边卡槽只能卡住1860前半部,觉得还是不稳当,还是加些海棉增加牢固性

先加一层

一试,有点薄

再加一层差不多了

把线接好

把海棉扎一下

测一下电流,第一档,功率真小,2.96V*0.0765=0.22644W

第二档,9颗全亮,2.96V*0.1044=0.309024W,这也太省电了吧,前边算错了,改一下 按18650一节2000MA算,9颗全点亮2000/180=11.11111111111111小时

充电时指示灯状态,很明了,不用专门挖孔了

充电电流300多MA,可能电池不怎么缺电

充满时蓝色灯透过来就成白色了

停充转灯后才3MA,蓝色LED的电流吧

最后再看一眼成品图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外观新,改造后,物尽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楼,吃完再发层

这,这看了半截子,吃饭也没心情啊。

网友:
裤子都脱了没得看了。

网友:
这种铅酸手电一放就坏,坏了好几个了,都是电池报废~

网友:
我们这疫情也挺厉害,很多小区也封了,最近应该准备点粮食了

网友:
恭喜2楼被抢

网友:
兰变白三基色合成科普

网友:
这货色偶是没有改的欲望

网友:
把锂电充电保护板固定在原二插塑料架子上妙啊,改过后手电寿命长了好几倍

网友:
很多小区也封了,最近应该准备点粮食了

网友:
手艺挺好!现在不都是流行TypeC的口么,怎么用了一个老式口的

网友B:
充电小板的位置安排绝了

网友:
你换的是大芯片的草帽头灯珠,比原来的亮度高。这种草帽头最大工作电流一般在20mA,很省电。

网友:
刚花了13-5红包,买了松美科技的手电筒,可以14500和5号电池!!!你这个电路板和电池差不多几元了

网友:
也因为手痒,改过几个,然后就一直吃灰,没有机会用到。都是别人不要的电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小板的位置安排绝了

我几年前改了几个全在这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