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几十块钱买的精修电动螺丝刀:拧碎齿轮,一周报废!

楼主(2022-11-25):
双十一无聊买了几十块钱的微型电动螺丝刀,号称金属齿轮箱,不过完全和坚固耐用搭不上边,几十颗螺丝就拧碎了齿轮,卡住动不了了。拆之:

纸盒包装,带一组4mm螺丝头

尾部USB-C充电口,有个透明盖,撬开即可,稍微要用点力

可见固定塑料件,2个螺丝,拧下来,将塑料件抠出来,很容易

两个塑料按钮,抠出来,上下两侧有小倒扣,塑料还算柔软。上面是拆卸的尾部盖板和固定件,2个小螺丝

向前拉出本体,扣下前部照明灯的透明盖板,上面就是,有两个小扣。

下面的分解就很容易了,掰开两个本体外壳,电池是10450的锂电池,330mah,去除螺丝刀头连接件,齿轮箱和电机由两个小螺丝连接。

最后一个齿轮组随了很多齿,应该是拧螺丝力矩太大打碎掉了。

最后一个驱动齿轮缺失几齿,驱动它的小齿轮基本全断,完全无法带动
因为没有齿轮箱组件配,此物已报废(可能小电池还能拆了玩玩)

楼主:
每天来逛论坛,分数搞得负了好多好多。。。。。。。

网友A:
玩具级别的,拿来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级别的,拿来干嘛

网友:
几十块钱就这样没了

网友:
这种只适合小点的螺丝大的当然要干报废了。

网友:
不可以保修吗?

网友:
这个可能是N20的减速波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天来逛论坛,分数搞得负了好多好多。。。。。。。

多回帖就能赚分数

网友:
这东西就是玩具。

网友B:
是N20的变速箱。单独买几毛钱一个。。。。

网友:
玩具级别的

网友:
是N20的变速箱。单独买几毛钱一个

网友:
还好没购!!!汗

网友:
本来就不太信任,这下彻底断了念想。

网友:
如果把螺丝拧松了,再用这东西取出来,用的时间可能长一点。

网友:
看着这个齿轮箱貌似网上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N20的变速箱。单独买几毛钱一个。。。。

邮费太高了

网友:
多谢提醒了,避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