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给俺的哈弗赤兔黄金版顺手换个空气滤芯

楼主(2022-11-25):
哈弗赤兔黄金版,购车一年多了,里程跑的不多,还不到九千,只用来接送娃上学,假期偶尔出去逛逛。车辆用起来还是可以的,前段时间闹的爆漆门看了一下,有两个门边也有点,但是不严重,也没管。
一直惦着想买套汽修工具,数码之家的人动手基本都不在话下,赶着四一买了一套。京东买东西凑单买了一个空气滤芯,想着也快到该换的时候了。所在地区空气质量不错,其实也不见得能有多脏。洗车顺便打开空气滤芯看了看,想着买都买了,顺手换了算了。
下面上图:

1、打开机盖就不用说了吧,先看看机舱全貌。

2、拆掉进气道2颗螺丝(这里借用维修手册的图)

3、拔下空气质量流量计插头,这个要先向外拔开红色卡扣,然后再向外拔出插头就行了。

4、取下进气通道,并扭下空气滤清器盖子的五个固定螺丝。

5、拿出来滤芯,与新买的滤芯放一起比一下,其实也没多脏。

6、拿下来滤芯的时候没有拍照,里面滤下来的东西还是有一些的,用买其他东西送的破吸尘器吸了出来。里面有树叶、沙子,甚至类似鸟屎。。。这个发动机吸力还是蛮大的。

7、吸干净的滤清器盒子底部,也算干净了。空气由右侧的进气道口向下进入盒子,穿过放在上部的滤芯再进入发动机进气道。重一点的沙子、石子就都留在盒子底部,细小的微尘就被无纺棉、和滤芯的褶皱挂住拦截下来。

8、安装就倒序安装回去就行了,而且各位置螺丝有油漆标记了旋紧的定位,不至于扭过紧导致塑料件损坏,其实也买了扭矩扳手,但懒得用了,而且最小10N.M的扭矩计量可能都不需要,干脆就扭到对准标记就可以了。

至此,本次换滤芯完成,超级简单的作业,其实对于数码之家的坛友,这都是小菜。等差不多到一万公里自己把轮胎换位一下,这些只要有点动手能力都能搞。
另外坛子里有同款车的也可以相互交流。
谢谢坛友赏读。

网友A:
那些石头砂子是空滤的盒子里吸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石头砂子是空滤的盒子里吸出来的?

是的,被滤芯滤下来的,其实去店里保养也用吸尘器吸了,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

网友:
对的,发动机空滤是下面进风上面出风到发动机

网友B:
本田免工具就可以换空滤

网友:
这是进气道设计有问题把,我自己车子换好几年了,没见到有石子,顶多有点灰,绒毛这些,树叶也几乎没有

网友:
双十一给自己车和老婆车囤了一堆保养易耗品!博世,马勒、曼牌的三滤各买了一套!

网友:
这是跑了哪里,这么多不应该进入的杂物都能进去,以后要经常清理。

网友C:
看这些树叶啥的,我以为换的是空调滤芯。。。

网友:
一般空气滤芯进气管路弯曲隐蔽,而且前面还有一段海绵吧,那些树叶、石子之类的大家伙不应该进到这里来啊。
另外,一万公里就轮胎换位。真滴是闲的。轮胎螺纹没事也不要经常拆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些树叶啥的,我以为换的是空调滤芯。。。

认同,空调滤芯拆出来才会有这些东西

网友:
我的车除了自己换刹车灯(经常坏,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它没有自己弄过

网友:
楼主维修手册哪里搞到的,我有个M6 plus,不知道是否有资料能分享下?

网友:
滤芯滤下来的有有明显有形的东西就不太正常。进气口是不是对着地面了。

网友:
,挺好,自己清理,去店里,他们也就直接给你换上,懒得用吸尘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换空气滤是最基本是简单的保养。

网友:
多换没坏处,就是费钱费时

网友:
1W公里对调轮胎呀?我的车4W才对调,我是觉得按年份与公里数来换比较好,如果用得少就按年份来换,用得多就按公里数结合轮胎磨损程度来换。

网友:
想参考参考套筒套装,结果,大中小飞套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田免工具就可以换空滤

丰田也是,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