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攒一个2TB Msata固态硬盘

楼主(2022-11-25):
济南又静默了,手痒,攒个盘。

材料:

闲鱼买的主控板,SM2258H,316*4,支持16ce*2,支持8ce*4,焊盘沉金,双晶缓存位,不限宽度,空板75元,小贵,但介于板型稀有,价格可接受。

拆机2258h主控+2G 双晶缓存D9STR一颗。

闲言少叙,直接开整。

主控缓存焊上就不说了,颗粒先上一颗,看看ce分布先。

单焊盘是设计成了2ch的,这样既能兼容三星的4ch的Y颗粒,又能兼容2ch的B颗粒。

颗粒全焊好,成品如下

满满当当,很充实。

上机开卡

32个ce,也是满满当当。

简单设置,直接开。

报错,检查容量失败。

容量设置里,我是设置成了Full Capacity(满容量)的,也就是2T,看来开不出来。

改一下设置

看了下,如果手动指定容量,最大值是1920GB,难道固件不支持2T?

先开1920G吧。

开卡成功,测个速。

妥妥满速无悬念。

完结,撒花!

网友:
目标大佬 有技术 有手艺

网友:
前排留名,和大佬合影留念

网友:
大佬,这东西如果丢进小机箱里面跑pcdn那妥妥滴爽啊。

网友A:
这个硬件成本是多少?

看来也可以去弄一个。

网友B:
大仓库,小姐姐有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仓库,小姐姐有家了

范范的家多了,住不完

网友C:
我还有一片同款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一片同款板子

手里还有一片,准备做1T

网友:
哈哈,貌似可以手输的,试试输入2048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件成本是多少?

看来也可以去弄一个。

你去搞,只能搞那种其它都贴好的,就少几个存储,你贴上开卡,,成功机会大点

网友:
为嘛做MSATA  M.2多好啊用处多  MSATA可用的地方少了

网友:
看的我也想弄一块了。

网友:
点赞,msata的2TB应该差不多到顶了。

网友:
成就感十足,羡慕、点赞

网友:
手动设置4000000000 sector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