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前叉避震锁线维护,补上线帽

楼主(2022-11-25):
这是个气叉的可锁死系统这个线帽不知道怎么掉了。

剪掉一点

没有买自行车钢丝专用的线帽。(买的普通的钢丝固定扣)

直接钳上。

搞定~~~~~~~~~~

网友:
收听朋友就不会错过朋友的好帖子

朋友就要支持哟

网友:
这个不像数码之家的风格,应该是助焊剂,焊锡烙铁伺候

网友:
你这堵头怎么是透的?

网友:
用铅封试试

网友:
我是用压线钳压上一个铜线鼻子,然后剪掉头

网友:
这个不是封口的,应该钢丝不要露头,免得以后钢丝伤人。

网友:
是我的话肯定是在螺杆上钻孔然后用螺丝紧固

网友:
钢丝弯成U型再套进去压接

网友:
钢丝尾部容量划伤人,最好重新压固定扣

网友:
备件可真不少,钢丝抽头剪平整好一点,不然扎一下可疼

网友:
又见折腾自行车的老兄~

网友:
散掉的拉线更容易扎坏前梁包,我是直接从里边的滑块那齐根截掉,外面看不到拉线,再也不怕扎坏前梁包了

网友:
上点锡还是可以的,散的容易伤到手

网友:
用热缩管也可以

网友:
直接上那个热缩管

网友:
用电瓶直接短路烧死头就好了

网友:
偶在钢线端头蘸点瞬干胶,再用热缩管热缩,也很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