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移动充电宝打磨芯片之谜 搞了半天没思路

楼主(2022-11-25):
今日想捡漏淘了几个gong xiang充电宝,本以为很快就搞定,打开一看,2个都认识,充电保护,升压的,有很多条腿芯片,上面被打磨掉,背面什么原件都没有!没有mos管,大芯片里肯定集成了!搞了半天没思路啊!

网友:
咸鱼买的吗

网友:
拆点芯片玩玩了

网友A:
给8引脚电源芯片飞线看看,应该能找到启动输出和充电,缺点是空载功耗偏大,需要物理开关切断。如果数据通讯没办法,只能拆电池。

网友:
这种集成的只能拆电芯用了

网友:
哪里打磨了,那个是单片机,他即使印了型号你网上大概率也找不到,所以干脆不来印,反正都是定制的固化程序的,最多给你印个编号

网友:
没快充没搞头的

网友B:
一坨锡就破解了

网友:
大小一量,买通用板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坨锡就破解了

赐教那坨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钥匙丢了

钱丢了!白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8引脚电源芯片飞线看看,应该能找到启动输出和充电,缺点是空载功耗偏大,需要物理开关切断。如果数据通 ...

是4脚充电宝,电源线2,估计2条是通信解码,不过还是有漏洞,刚插手机显示充电,马上就不充电了,估计有一组回路挡住放电电路

网友:
怪兽老的用18650那个可以买

网友:
芯片磨掉型号,只是商家的鬼把戏,它就是锂电池的保护板,理不通就别管他,把它撤掉,加一块锂电池保护板就行了

网友(2023-02-15):
还是拆电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