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两个小米随身手电筒LPB01ZM

楼主(2022-11-25):
海鲜市场淘了2个小米随身手电筒,故障是不亮灯,之前看网上维修的故障都是NTC坏掉导致电池不充电,想着捡个漏

型号LPB01ZM,电池容量3250 mAh,紫米御用代工

到手发现灯珠确实不亮,充电显示正常充电,充电电流0.5A左右,完全和NTC故障现象不沾边
直接开始拆吧,先用热熔胶烧化后粘在底座上往外拉,拉脱胶也纹丝不动,只能从头开始了
先用薄片撬开,再完全拆掉灯罩

然后拧下灯头,第一个故障直接闪现,蓝色线脱线了

补焊好,测试,一切正常,nice!!!

拆开机身,单节18650

再看看正反面几个芯片

照猫画虎,打开第二个,灯头是没问题了,打开机身,问题闪现,板子上有腐蚀现象,芯片脚位都长绿毛了,
以为死翘翘了,只能先尝试清洗干净,为以防万一,先把电池拆掉,再用洗板水洗刷刷,
直接先接可调电源3.8V,注意的是这里要接下充电器激活下,不然芯片保护,3.8V供不进去,
再试机,一次点亮成功,double nice!!!

网友:
恭喜楼主完全修复

网友A:
18650的还是有点大,随身带的话,用14500的电筒更方便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第一个好像之前就拆过

网友B:
厉害,连手电筒都有了,小米的其实还有什么是不做的?我觉得就差个micar

网友:
电筒用的太少了,现在是一年用不上一次

网友:
手艺不 错,手电筒捡漏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的还是有点大,随身带的话,用14500的电筒更方便

体积还好的,不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连手电筒都有了,小米的其实还有什么是不做的?我觉得就差个micar

这不是快来了么

网友:
捡漏成功恭喜恭喜!

网友:
这比论坛的魅色手电精灵差远了

网友:
微距图片很清晰。

网友:
这3000多mah18650很良心

网友:
什么价搞来的?要是价格合适,拆电池都划算啊

网友C:
价格咋样?这是关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价格咋样?这是关键

坏的2个9.9包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的2个9.9包邮吧

妈哎  小黄鱼现在坏的都是传家宝,这玩意价格我都不好意思说

网友:
现在上咸鱼不如垃圾佬们的直播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