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维修三个坏的威克士小脚电池充电器WA3880

楼主(2022-11-25):
这次不是打黑 卖家明确说三个坏的 正好前段时间闲的又弄了个威克士WU278电扳玩... 电扳还没打理好 电池也没配 先配个充电器吧 哈哈 修好三个 自留一个 出两个 下面看图
到货了 不知道啥渠道来的 有一个甚至没有二维码 其他的被贴住了

可以看到PCB有两个版本

两个保险炸了

这台应该是进水炸的 最严重的一台

MOS已经短路

翻库存

对比下新旧版本

状态最好的就是这台能通电的
看起来是被人从后面散热孔用东西故意捅坏的

把断的接起来就好了

这台是炸桥炸保险的

不知道经历了什么?这个桥腿是怎么短路的? 炸成这样应该是金属的东西 壳子里面没找到 难道人为破坏的
没有扁桥了 装个圆桥吧

试机 修复成功

找到一个8N60

但是没有扁桥了 怎么办 突然想起灯带 杀鸡取卵

然后发现MOS的驱动芯片挂了 还有几个小电阻 小电阻拆机换了 大电阻没有 网购之 芯片网购 到货了

修复后洗干净板子

换下来的配件

试机

网友A:
图发倒了,不改差评

网友B:
都是真家伙

网友C:
都修好了,又可以吃灰了

网友:
厉害,原件级维修

网友D:
MOS小心假货,最好买拆机的

网友E:
电池没配 先配个充电器:未雨绸缪啊。

网友F:
先配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发倒了,不改差评

不知道为什么 手机拍出来都是正的 只要一发帖都是倒的 用手机自带浏览器手机发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真家伙

嗯 确实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修好了,又可以吃灰了

卖掉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艺太好

瞎修着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小心假货,最好买拆机的

东西太多了想不起来是啥时候买的哪家的了... 激光印字倒是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拆修过程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没配 先配个充电器:未雨绸缪啊。

逛鱼时候看见了 价格不贵就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配个充电器

看见啥配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太多了想不起来是啥时候买的哪家的了... 激光印字倒是很清晰

如果是卖给别人的话最好先做几次充电测试(电池亏电,充电电流大的情况下测),免得到人家手上一充假管就炸管。。。鸟

网友:
技术一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