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对于QUICK903A手柄的加热芯如何做个控制器

楼主(2022-11-25):
QUICK903A的加热芯,原理怎样,是否有童鞋玩过它的控制器啊

这手柄看着有点复杂啊

烙铁头

连接器端为7PIN,用到了6pin,分别为红,绿,蓝,2根白,1根屏蔽线

网友:
搜搜看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
头一次见这复杂的加热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温度探头在烙铁头了。

网友:
diy的资料很少

网友:
快克203h高频焊台不知道通用吗,热电偶不一样改比例,要便宜zvs加模拟t12改下也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