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一个TYM690型列车制动软管

楼主(2022-11-25):
制动软管也叫列车管,连接列车的风路,耐压值10MPa,管内的压力一般只有950KPa

接头的连接方式很有意思

通过这种方式压在一起,连接需要用很大的力
接口上有密封圈,火车头加水也是用的这种接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第一次见到这种接头。

网友:
看着拆装很方便!

网友:
要的就是稳定

网友A:
不错,这回近距离看到了,以前都是离远看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回近距离看到了,以前都是离远看的。哈哈。

这种其实不常见,715的更长见,比这个长比这个粗

网友:
这个对可靠性要求很高,所以设计性能指标冗余量很大。

网友B:
压力多大??  感觉不够持久!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多大??  感觉不够持久!

最大950kpa,一般七八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