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ISSD开金点的板子

楼主(2022-11-25):
搞到一块神奇的板子,闪迪issd开金点转接,2246xt

楼主:
这个盘甚至是好的,id45,3C,96,93,7E,57。
原主人基本没怎么用,通电才73h(不知道回帖怎么发图e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盘甚至是好的,id45,3C,96,93,7E,57。
原主人基本没怎么用,通电才73h(不知道回帖怎么发图emm ...

准确来说,这是ISSD转TSOP24*2的转接贴

网友A:
我有2片这玩意儿,速度还行
这个转接贴后面又引脚标注,可以量ISSD金点的定义

网友:
好像是把一个issd拆成两个flash

网友:
优点高级啊 没看懂

网友:
这个高级啊哈哈,不过issd容量大的不多,没必要自己画转接贴diy

楼主:
更新下,又到了块46en的,直接开卡就开出来了,之后把两个盘合并了,但是开卡的时候还是只认4ce,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这张是拆下来后的样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新下,又到了块46en的,直接开卡就开出来了,之后把两个盘合并了,但是开卡的时候还是只认4ce,不知道是 ...

正常情况下这个en的板子4个ce就是分布在4个通道上的

网友A:
我也有片转接贴,我贡献出来双贴128G ISSD开个256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片转接贴,我贡献出来双贴128G ISSD开个256的盘?

我再多试试那个46en的板子,但是手头没有钢网qwq,先去看看那个转接板吧awa

网友(2023-01-21):
引用 网友A:
我有2片这玩意儿,速度还行
这个转接贴后面又引脚标注,可以量ISSD金点的定义
...

大佬能考虑出我一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片转接贴,我贡献出来双贴128G ISSD开个256的盘?

大佬考虑出转接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