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云电吧充电宝 有什么方法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22-11-25):
这三块充电宝的板子都是云电吧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正常使用。高手给下建议,GND接电池负极和正极短路试过了,LED灯了亮了,然后还是充不了电。

网友A:
查一下ETA6884的规格书,再按电路找一下应该能输出

网友B:
电芯拆了,重新装个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ETA6884的规格书,再按电路找一下应该能输出

好的。我尽量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拆了,重新装个电源模块

那意思只用电池和壳,等同于没破解呀!

网友:
不是那么容易破解的,要不然早就丢完了

楼主:
已经破解了,就是短接一个3级管。本来是想芯片飞线到USB的,看了大家破解的帖子,终于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破解了,就是短接一个3级管。本来是想芯片飞线到USB的,看了大家破解的帖子,终于搞定 ...

其实原理估计就是强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原理估计就是强制输出。

原理不怎么懂,但是也能充电灯也亮的正常。估计跳过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