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同样功率的电机,外形尺寸要相差那么多?

楼主(2022-11-25):
记得家里有个木工电锯,用的电机是单相1.5千瓦单电容异步电机,那电机尺寸老大了,从*宝上找了个差不多的图片
但看现在的电动工具,比如磨光机,比如云石机,比如电圆锯等,动辄就一千瓦往上的功率,但尺寸要小很多,不知道这种异步电机和这种电动工具上的串励电机为什么会差不多的功率但尺寸要差那么多呢,
我手头一个云石机,尺寸可小呢,但挺重的,用功率插座量着空载六七百瓦,铭牌上没写额定但写着负载功率两千多瓦。

网友:
串激电机,功率密度比感应大机大

网友:
现在硅钢片工艺高了,电机功率密度要比以前高。

网友:
还有一个叫工作制,一种是可以长时间运行的,一种是短时间运行的

网友:
个人觉得,一个是效率,另一个是手持一般有连续工作时间限制

网友A:
你瞅瞅柴油机起动电机,那玩意功率更大,体积更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瞅瞅柴油机起动电机,那玩意功率更大,体积更小。

真相了,一个时短跑运动员,一个是耐力选手。设计的方向都不一样

网友:
对了,大和久的平衡

网友:
      现在硅钢片技术貌似没啥进步,很早的教材上都说磁密可以做到超过2.0T了,但现在生产的普遍还是不超过1.7T

网友:
交流感应电动机就这样,功率密度低的可怜,问题就在交流上,串励电动机虽然也是用的交流,但实际上是交直流通用的,如果给上相同电压的直流电功率还能更大点,要说功率密度还得看直流无刷电机,尤其是航模电机,乒乓球那么大个就能上千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相了,一个时短跑运动员,一个是耐力选手。设计的方向都不一样

是这么回事。
手持电动工具要求功率密度大,体积小重量轻,维护简单
使用普通感应电机的机械,要求长时间稳定工作,故障率低,维护虽然复杂但寿命长

网友:
有火花的体积小效率低。

网友:
耐力和爆发力吧

网友C:
主要是转速不同~功率跟转速相关联,电动工具电机转速都过万转,而感应电机转速不超过300转,就如拖拉机速度速度3~5十公里/小时,而赛车速度几百公里/小时对应的功率百十马力/千百多马力,体积也是大对应小。

网友D:
体积小的电机全是"超功率"的,串激电机和永磁无刷电机都配有强劲的散热器,航模电机都是镂空的,戴森吹风机的电机要是反向转电机都要烧掉,发动机启动机则是工作时间短没有配散热。工频电机用变频器拉转速起来一样猛,前提是转子不爆,散热压得住。电动车电机设计余量大点,没用散热。平路没问题。但是爬坡时间久了温度上来了一样烧掉。我改的电动车配的4000瓦电机,再陡的坡带人一样爬,去年过年的时候带人爬坡,坡陡(朋友坐在后面都往后面溜,山不高,修的消防道,不是正规马路,超级陡,自行车走内弯重心稍往后都要翘头),但是我的电机功率大,低挡没拧满一样能轻松爬上去。最后还是烧掉了,事后分析原因不是爬不上去,是因为我带我朋友爬山游玩速度开的慢时间长了,连续爬了一个多小时的陡坡。电机热量没有散出去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积小的电机全是"超功率"的,串激电机和永磁无刷电机都配有强劲的散热器,航模电机都是镂空的,戴森吹风机 ...

四千瓦电机,是自己改装的吗?太猛了吧,我家电三轮才据说是一千瓦多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转速不同~功率跟转速相关联,电动工具电机转速都过万转,而感应电机转速不超过300转,就如拖拉机速 ...

好像有点明白了,转速高了,每转的功率如果相当那么整体功率就大了的意思吧,可以类比开关电源奕压器和普通工频变压器吧

网友:
你想象一下,串励电机所有能量都是电线直接连接传播转换的,感应电机通过磁场传递能量,效率肯定高不了,多了额外的中间转换部件,功率密度当然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点明白了,转速高了,每转的功率如果相当那么整体功率就大了的意思吧,可以类比开关电源奕压器和普 ...

就是这个意思,永磁无刷电机频率高于50hz

网友:
虽然看不太明白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