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电源 长城ATX-300P4炸保险炸管维修成功(图文)

楼主(2022-11-25):
十天前的一天,正上班接到老妈的信息,说玩qq跳棋的电脑怎么按也没反应,这电源是06年配第一台电脑用的,由于不明白电路,本娱乐的心态还是决定死马当活马医修一修,最后维修成本3.02元

楼主:
二楼开机测试开机测试开机测试开机测试开机测试开机测试开机测试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这个故障很可能是高压电容有一个失效,引起两臂电压不一致造成的炸管,炸保险,现在新型的电源都是一个高压电容了

网友A:
好的电子元件不好买,最好买拆机的

网友:
应该两个电容都 换掉!

网友B:
你为啥要把两个电容的屁股都露出来

网友C:
向你学习,我也是小白,不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电子元件不好买,最好买拆机的

主要没修过电源,还不确定能不能修好就随便买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啥要把两个电容的屁股都露出来

之前电容屁股上的塑料片鼓了拆下检查是否健康,另外风吹屁屁凉对散热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没修过电源,还不确定能不能修好就随便买的配件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你买的那两个管子可能是假货,功耗低的时候可能正常,负载重的时候说不定就要炸管,你在哪家买的管子?

网友:
看到你有多买的管子,建议你砸一个,把原来自带的坏掉的也砸开,比较一下核心大小,如果比原来的小,那么赶紧重新买管子换掉,淘宝上的新管子基本都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你买的那两个管子可能是假货,功耗低的时候可能正常,负载重的时候说不定就要炸管,你在 ...

新管比不上之前坏的我信,电源本身也不值钱,不超负荷用应该没事以后要是炸了我会更新

网友D:
应该两个电容都 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两个电容都 换掉

没看图片吧,两个200v 330uf的,已经都换成200v 680uf的电容

网友E:
我记得这个富之余名声不大好啊,以前GZ上有人喷的,前几天拆全汉的老电源见过

网友:
淘宝上假13009太多,我买过很多家,都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你学习,我也是小白,不敢试。

插电开机时我也做好冒烟准备,再炸就直接扔了

网友:
楼主的红包不少呀,红包都是怎么弄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这个富之余名声不大好啊,以前GZ上有人喷的,前几天拆全汉的老电源见过 ...

深圳的一家电容厂一般般也不算多差,比一般山寨的要好一些

网友:
长城电源用的高压侧两个150伏分压电阻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