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变频微波炉,错误代码E-34,什么意思,怎么修理

楼主(2022-11-25):
一个礼拜出这个代码 2-3次吧。使用频率每天中午和晚上 共2回,每回几次不一定。

网友:
可以查一下手册,看看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错误代码E-34————控制板与按键板连接排线问题、薄膜按键问题、控制线路板问题
检查排线端口有无断裂,导电排线碳膜层有无脱落,
线路板元件有无明显损坏现象,线路板铜箔有无断裂,焊点是否有开焊

网友:
滤波电容的故障

网友A:
格兰仕微波炉显示E-34故障原因,1、电路压力太大,从而造成接触不良或加热不均匀。2、格兰仕微波炉的电池容量不足从而使得格兰仕微波炉不加热。3、因为长时间使用格兰仕微波炉造成控制加热管道老化或损坏。 解决方法:1、调整电压表。2、重新更换新电池,或给电池充电。3、找维修人员对损坏部件进行更换或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格兰仕微波炉显示E-34故障原因,1、电路压力太大,从而造成接触不良或加热不均匀。2、格兰仕微波炉的电池容 ...

现在微波炉都改用电池供电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微波炉都改用电池供电了吗?

教条主义害死人,它这装电池呢微波炉,打火成功后不知道几分钟能出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兰仕微波炉显示E-34故障原因,1、电路压力太大,从而造成接触不良或加热不均匀。2、格兰仕微波炉的电池容 ...

这个 我也搜到了,但是没看懂,没明白我的属于哪一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 我也搜到了,但是没看懂,没明白我的属于哪一项。

我修一个变频微波炉时,网上硬说“高压保险管爆了”但是里面根本就没有保险管,网上的答案多数不靠谱,很多是复制/黏贴的以讹传讹。
如果功能正常只是出现提示码可以不用介意~也可以拆开后对各个插接件重复插拔消除接触不良或者查到异常元件更换之,总之动手才是硬核,别人说什么“电路压力太大...”云云的狗屁话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微波炉都改用电池供电了吗?

不好意思,百度搜索后复制的,没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条主义害死人,它这装电池呢微波炉,打火成功后不知道几分钟能出热水 ...

不好意思,百度搜索复制的,没仔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我也搜到了,但是没看懂,没明白我的属于哪一项。

不好意思,百度搜索后复制的,没仔细看就发出来了,根据你描述的,故障现象时有时无,你得拆开看看是不是哪里有接触不良的,哪里有没有高温发黄的,有些故障不拆开检测真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一拆开一检测问题往往能够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修一个变频微波炉时,网上硬说“高压保险管爆了”但是里面根本就没有保险管,网上的答案多数不靠谱,很 ...

我家微波炉出问题时,网上也查到说是磁控管、高压二级管、保险、电容坏了,问题手上只有一万用表,一盘算半桶水不敢上手,最后又花500买了台,前几天又从新翻出来查,结果按网上说法用2K档电阻查高压二极管坏了,买了一堆来换上也不行,最后从网上查到高压二极管用K档电阻万用表跟本查不出好坏,要用M档才行,我真是无语了,原来我这二极管没坏,最后是在定时器上查到问题,零成本清清灰又正常了,现在把新收起来,用老的都半月了,啥问题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一个变频微波炉时,网上硬说“高压保险管爆了”但是里面根本就没有保险管,网上的答案多数不靠谱,很 ...

有保险管呢,在一个条形塑料里,高压电容旁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家微波炉出问题时,网上也查到说是磁控管、高压二级管、保险、电容坏了,问题手上只有一万用表,一盘算 ...

哈哈!要不说我们这半桶水看看就好!能修就修,不能修还是专业的事专业人干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教条主义害死人,它这装电池呢微波炉,打火成功后不知道几分钟能出热水 ...

按照步骤操作应该马上出热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要不说我们这半桶水看看就好!能修就修,不能修还是专业的事专业人干吧! ...

半桶水也能修,只是慢一点,还有就是工具零件不全。找专业人可拉倒吧,熟人还行,生人不把你宰个半死,前几天修自己的茶台抽水供电,自己已经查出是一只三极管的问题了,去当地维修店找一只,当时那人顺手帮焊上就敢收我15块,问能便宜点吗,结果反问我它焊工加材料不值15吗!(问题是我自己查出来的,电铬铁我自己有,我也会焊,当时只是想着一只三极管几分钱走TB不合算,结果回家TB一查几分钱还包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步骤操作应该马上出热水

微波炉弄出水,你当它用气的烧水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