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救 卡胜的夹头夹了六角柄的披头拆不开

楼主(2022-11-25):
不知道如何 能取下 前后的六角柄

网友:
第二图手拿的环旋转,三个爪就会缩回去。估计是错齿了,火烤一下试试。

网友:
用2把起子机转,夹头应该会和螺丝批头打滑

网友:
  台签 + 管钳      再不行  角磨机切割

网友:
看来只能二选一了,用虎台钳夹中间的大圆,转下面有凹槽的部分,应该能松开。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了

网友:
用电锤装6mm钻头拨到电镐档,对着凹槽朝着旋松的方向打,几下就松了

网友:
这个难拆呀

网友:
已经劈开了,还拿不下来

网友:
都这么结实了,就不能配个眼睛板子直接用吗

网友:
拿锤子敲打敲打

网友:
螺母切两半,三爪自然开

网友:
已经这样了直接上角磨机吧

网友:
长的  简单 台钳夹住  用錾子对着图1 那个最大打外圈的缺口处向松的方向敲就行了      按理说这种手扭夹头不会太紧

短的  需要水管钳  最好是拆了长的再去烧    以防止加热导致改变长的起子头刚性

网友:
直接台虎钳吧,按报废的结果干,或许会出奇迹

楼主:
已經慢慢的拆開了, 披頭能拆, 6角柄就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