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我的笔记本电脑的触摸板没有了(win7)

楼主(2022-11-25):
不知道怎么没有了,我也没改设置呀。用笔记本的时候,大拇指会无意碰到触摸板,鼠标会乱跑。怎么重新把触摸板设置出来。

网友:
控制面板里找找,另外拇指会误碰触控板是姿势不对,我最早用本的时候也一样,后来调整姿势就几乎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Fn+F功能触摸板

楼主:
没有用f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f

键盘没有F键?

网友:
一般是Fn+F8(每个品牌不一样,thinkpad是F8)开启,你看看F1-F12上的图标,一般都在当中。

如果你说的是右下角的图标,去控制面板的鼠标里,单独触摸板里开启。

楼主:
你说的组合键,我这个用不起来

网友A:
我发现很多电脑里都喜欢安装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很多电脑里都喜欢安装360,

是的,对这个触摸板有影响吗

网友:
FN+一个图标像触摸板的按键就搞定了。

网友:
重启按F1或者F2进BIOS设置,通常有类似的设置,内部指针设备,指的就是触摸板,改为启用按F10后保存设置并退出。
Intenal Pointing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