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个十多年前的变压器NOKIA ACP-7C,这做工不服不行

楼主(2022-11-25):
这个是十多年前的手机充电器,曾经的大哥NOKIA的,一个赛班系统卖2000多元,不知不觉就落后了
论这充电器的做工,皮实耐用,模具精准.

网友:
05年的老货,质量真好,难怪它倒闭了

网友:
很经用,但是费电

网友:
曾经的诺基亚,一机传两代....

网友:
重量比较大

网友:
我有两个还能用,NOKIA 2300配的。

网友:
变太器的东西,除了重,效率低点。其他真的很不错。

网友:
搞笑。。。还有人这样乱吹。
你没发现这是国产的?
这是深圳飞煌电子为诺基亚生产的。壳子上直接标明了好吧。这就是典型的ODM。贴牌生产符合诺基亚要求的产品。
其实这个是用料不错,做工一般的产品。电路板背面很明显都是手工焊接的。
2008以前台系大厂,台达,康舒,源兴高效等等还有日系做工好看些,很早就上了SMT贴片和波峰焊。
最近10年,国内大厂也跟上了。
在民用电源这块,现在就是一分钱一分货。钱给到位。世界顶级的国产都能给你做出来。比如超高转换效率的氮化镓电源。

网友:
从来不坏的充电器

网友:
没错最早的异型螺丝三角的

网友:
做工可以的

网友A:
99年用5110就是这种牛,记得这牛的标识电压跟实测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3110也是变压器的,做工挺不错,还有二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年用5110就是这种牛,记得这牛的标识电压跟实测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充电器充电电路是手机内置的,所以,这就是个变压器加的整流滤波就直接输出了,电压不是标称值正常,一般,带载就差不多了,当年都不懂,这个变压器就卖几十元

网友:
传统老货,这工艺一流啊!

网友:
这种皮实耐用

网友:
当年手机的价格相对也高。

网友:
这个电源额定电压好像是3.6V但是实际输出大约有10V,我拆过一个,现在还有一个没拆开的

网友:
当年买的5110就配了个这种充电器。

网友:
诺基亚   感觉一辈子都用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