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闲鱼上收了块便宜的胜利vc86e万用表

楼主(2022-11-25):
没事在闲鱼上看看便宜的vc86e就买下来了,卖家说朋友送的自已不会用己放了几年了好坏多不知,我就叫录段视频拔每档停顿一下再拔下一档的视频,根据视频也没有什么问题,电压档有0.0023的电压估计感应,唯一就mv档是0L估计当时卖家放在床单上拍的视频插着表笔冬天床单有静电原因吧,返正价格便宜赌一把吧,还好收到货急时测试一下,没有翻车,唯一就是交流电压档有0.0032底数短接表笔也没用,直流电压档可以短接表笔显示0.0000v,毫伏档短接表笔交、直流多可以显示0,电阻档短接表笔0.08欧,交流、直流电流档也显示0正常,还有一点10A电流差不多,mA和uA就差了偏小搞不懂,还有检测发现背光要按几次才能打开估计导电胶接触不好,还有按Rs232屏幕上没有显示,拆开看到一个二极管和焊盘一边己分开,当时没拍照,先把各个按键导电胶擦一下,焊接好脱焊的元件上电开机打开背光已正常,Rs232也可以显示了,联机软件下载安装,经过好几次下载的软件安装联接电脑多失败,最后再找下载软件再次安装终于可以连接电脑了。

楼主:
再补几张拆机图,脱焊的元件用圈⭕️圈出来了,估计是安装时按键就在元件边上碰悼的不是虚焊,金闪闪的拔盘线路,显示屏没有拆,当时收到货急打开,脱悼表的保护套看到封纸好好的估计没有打开过,没翻车很幸运一百二多点,表是2015年1月26日的,估计vc86e几个版本中元件最多没有缩水的一个版本。

楼主:
电池内阻仪除了测各种电池内阻和电压外,还有三个用途可以校正万用表的电压、电阻、1kHz交流信号,电压最高100伏直流电,电阻最高大约在250左右欧姆,精度很准,还有1kHz的交流信号,买电压基准不如买这耀锐YR1035+电池内阻仪用途广。

网友:
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
标价150聊了几句没敢要,没想到120拿下了还剪了个便宜。

楼主:
耀锐YR1035+电池内阻仪除了测试电池内阻和电压外,还有三个用途来校正万用表的直流电压、电阻、1kHz交流信号,直流电压最高100v,电阻最高250欧姆左右和1kHz交流信号,精度很准,买电压基准不如买这款内阻仪用途广实用。

网友:
看做工用料应该是胜利的中高端便携表了,很不错,感觉不比什么福禄克差

网友:
120元捡漏了

网友:
120元,成色不错的,值

网友:
120元捡漏了,做工很好!

网友A:
一般一个朋友送的这种描述不是善意的谎言么,万一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当做推辞的借口,反正一问三不知就好了。我就很奇怪,现实中我怎么就没有朋友送我万用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一个朋友送的这种描述不是善意的谎言么,万一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当做推辞的借口,反正一问三不知就好了。 ...

借口而已,万一出问题也有理由。也有可能是顺回来的

网友B:
120,算是小漏。现在的vc86e改0660了,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算是小漏。现在的vc86e改0660了,不能看

现在最新版本的主控换了,显示.0000的,小数点前少个0,还有如0.20欧显示是00.20欧前面却多个0,老版本的没有这种显示的,还有新版本的测量速度表友们反应变慢了没有老版本的快。

网友:
成色很新,价格美丽

网友:
这么便宜,真是捡着漏了。

网友:
有点小毛病卖者不会修,只能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最新版本的主控换了,显示.0000的,小数点前少个0,还有如0.20欧显示是00.20欧前面却多个0,老版本的 ...

怎么感觉新版的字体好像变长了?没有旧版的字体舒服。胜利的新款,全都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