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坛友们的电波表出过错吗?

楼主(2022-11-25):
今天遇上了第二次电波表出错。
我因为有时候会需要秒级精度的时间所以手表都是石英的。都是实用的没有高级货,2块年差,2块电波(一块为商丘波,一块为日本波)。
今天遇上了第二次电波表出错,表收商丘波,收波状态是成功,但表快了一分钟整,秒无明显误差。重新手动收波后准确了。
第一次是几年前的电波钟,商丘波,快了一小时,发现后重新收波恢复正常。

这里收波错误是指收波状态成功但指示时间不对
单选投票, 共有 44 人参与投票

网友:
太高级,没玩过

网友:
没有特别注意过

网友A:
莫非是被 太阳黑子运动影响了?

网友:
没戴过电波表,没有资格参与投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被 太阳黑子运动影响了?

这几天没啥大的活动

网友:
这个好像偶尔极少会有,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高级东西,还没接触过呢。

网友:
我的大泥王3年了,暂时没发现收波错误!

网友B:
去年总是误差几分钟,以为是坏了,后来网上说是信号源有问题,就用调整指针的方法指示正确的时间,过了两个月,发现信号源正常了,就把指针调回来了。前几天又看到时钟快了约10秒,没有管它了

网友C:
研究下电波那个数据格式,有没有校验位的,如果没有校验位的话信号强度低时受干扰容易错误,有校验位的话也有非常非常小的概率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总是误差几分钟,以为是坏了,后来网上说是信号源有问题,就用调整指针的方法指示正确的时间,过了两个 ...

源的误差不可能这么大。

网友:
我家的北极星电波挂钟使用1节电池的,总是快2分钟那样子。拔掉电池再装上对时准的,不注意又快了2分钟。后来就不管它了。还有个康巴斯的一直准,使用2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下电波那个数据格式,有没有校验位的,如果没有校验位的话信号强度低时受干扰容易错误,有校验位的话也 ...

bpc的编码是靠帧脉宽编码的,的确容易受干扰,有奇偶校验。两次出错的都是接收bpc。jjy也用了几年了没错过。我这个地方距离jjy比bpc近

网友D:
出现过两次收波成功,快整整一小时的现象。

网友:
没有搞过这么高级的

网友:
我的不是收波错误,而是经常收不到电波,因为表盘是金属的,表离窗口远,收波很差,没办法,发现时间差太多时,取下拿到窗口放一晚上,然后再挂上

网友:
会,估计是收波数据有误。重新收波时间就改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现过两次收波成功,快整整一小时的现象。

快一小时,会不会是收了日本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