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机器漂亮吗

楼主(2022-11-25):
现在机器是越来越短了。很欣赏这种造型。

网友:
看评测是牺牲散热的短

网友:
  耐操 粗壮  ……

网友A:
这个扭矩拧不下小车螺丝,起码要500牛米的扭矩才好用

楼主:
手电钻要加变速箱还有一个转头,,,做不了这么短。

楼主:
短电机跟长电机不知力度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扭矩拧不下小车螺丝,起码要500牛米的扭矩才好用

冲击起子是打螺丝的,汽车得用冲击扳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电机跟长电机不知力度有区别吗。

参数都写出来了,这种已经是顶尖了。

网友:
开始 看好这个 后来还是入了牧田17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扭矩拧不下小车螺丝,起码要500牛米的扭矩才好用

理论上是能拧的动的,轮胎标准扭矩就120左右,但是去过轮胎店修理厂之后就难说了

网友:
很黄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扭矩拧不下小车螺丝,起码要500牛米的扭矩才好用

这是冲击批拧一般螺丝的,就那纤细的6.35的接头,它也不是打轮胎螺栓的阿。打轮胎螺丝用电扳手了。

网友:
前面那个临螺丝刀头哪里有卖。买了个12伏的无刷到了改电动螺丝刀。

网友:
850太晃了还是887好点

网友:
我也是追求最短的!改输出轴,但是那个批头容易掉。不知道目前最短的还有哪些?

网友:
我原来也以为越短越好。但是后来发现它是以牺牲了某些方面的性能为代价的。特别是电钻特别短的不能买,像锐奇的7220就是个坑。由于造得太短,造成了电机轴固定的不稳定,同心度很差。

网友:
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机器很漂亮,价格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能拧的动的,轮胎标准扭矩就120左右,但是去过轮胎店修理厂之后就难说了 ...

配转接头有扭矩损失的,一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