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用专业仪器,教你测法拉电容点焊机的点焊电流

楼主(2022-11-25):
不用专业仪器就可以测,一个图讲明白

网友:
我怕万用表的误差阿。会不会导致偏差比较大

网友:
理论计算可以,关键是要降低焊笔环路的电阻,否则能量被一路雨露均沾,到焊点的就打折扣

网友:
理论计算可以

网友:
原理:I=C(dU/dt)

网友(2023-02-16):
看明白了 有道理

网友:
大概计算一下电流,然后结合焊点的熔接情况,就基本能判断了。

网友(2023-03-27):
感觉像是可行。先收藏。

网友:
这方法首先要有个高精度表

网友:
这个得用单片机来实现吧,毕竟靠人去读取10ms前后的压差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写好的程序自动完成

网友(2023-09-20):
一般的数字电压表或者是万用表,测不出10ms这种极短时间内的电压变化的。

网友A:
        我的方法是,使用实验电源恒流1A给点焊笔线通电,用较精密的万用表MV档(我使用满量程10mv的众仪表),测量压降为1.0mv的一段长度,标记这两个端点作测试点,这两个点之间的线材电阻就是1毫欧。点焊时,使用示波器监测这两点之间的波形,波形峰值电压数值是多少mv,点焊电流就是多少A。如果点焊电流很大,可采用5A的恒流电流,测出0.2毫欧的两点,再根据波形电压峰值换算点焊电流。这个方法较为直观,还能观察点焊电流波形,缺点是需要示波器,测量精度主要取决于标定线材电阻时使用的毫伏表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是,使用实验电源恒流1A给点焊笔线通电,用较精密的万用表MV档(我使用满量程10mv的众仪表),测 ...

改日实验下,东西我都有

网友(2025-05-11):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是,使用实验电源恒流1A给点焊笔线通电,用较精密的万用表MV档(我使用满量程10mv的众仪表),测 ...

这是个很好的方法,测试两点之间的波形是不是要用到双通道的两个探头,然后做相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