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液晶电视的电路板怎么维修?

楼主(2022-11-25):
这台是24寸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喇叭产生电流声,很重的噪音,一上电开机,有图像显示,但是几秒钟后,开机LOGO慢慢黑下去了,然后一片漆黑

拆下来的板子检查了一下,电源线插口旁的共模电感线圈的铜线烧的有点黑,估计绝缘漆都烧化掉了,然后是后面的这个大滤波电容外壳应该也是发烫了,电容底部的部分铝壳上的薄膜也烫化了,甚至把电视塑料机壳都烫了一个印子,在AV接口旁边的长白插口是电视机按键的接口,上面的信号线可能也发热严重,导致电视机塑料背壳上有排线烫化的印子,其它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各位大侠,这个要该怎么修理?这共模电感也不知道什么参数,随便拿个来换上可以吗?

网友:
好像是高温烤的!

网友:
先检查初级电容ESR是不是变大了 这个重点怀疑

网友:
共模电感不会坏的,建议你检查旁边的大电容,大概率电容烤坏了。

网友:
建议楼主送维修部修,=

网友:
我只能换板子,期待高手换零件

网友:
这个应该问题不严重的,应该就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支持楼上的意见……

网友:
建议淘个电源板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