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暴力拆解地坪灯

楼主(2022-11-25):
公园捡到地坪灯一个,想小心拆开,工具不全,用暴力拆解。

楼主:
用斜口钳强拆紧固件。

楼主:
先拆开前盖。

楼主:
拆开内部,里面很干净。

楼主:
灯珠看起来安装得很下规。

楼主:
但是电源很一般,简单的阻容降压。

楼主:
来个全家福。

网友:
草帽灯,比较少了

网友A:
看图片上有很多LED已经烧毁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B:
这个看拆开 因是直接反转出来,长期太紧力量不够转不了。

网友:
撤点灯珠下来备用

网友:
像是早期LED很多灯珠手电,只是LED串联,配合阻容降压。

网友:
这灯做的外壳厚道,得找厂家要功夫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上有很多LED已经烧毁了

没有,试过了,灯珠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拆开 因是直接反转出来,长期太紧力量不够转不了。 ...

感谢老兄提醒,详细看了一下,灯口紧固件是反丝!怪不得我拆不开!

网友:
我们这公园草地上也有很多,但不好捡,要带铲,带剪

网友:
楼主用的五笔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