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手机连接win7电脑无法读取照片,怎么办呀

楼主(2022-11-25):
之前苹果手机连接win7免驱动,可以拷贝照片,最近连接,可以看到手机的容量和剩余空间,但是点击进去却无法看到照片,怎么办呢,已经在手机点击信任该电脑,

网友:
用手机qq发送不是一样的吗?手机qq也能备份相册的

网友:
换跟数据线试试。

网友:
电脑端安装爱思助手试试

网友:
爱思助手方便,我都是用手机照像,再传到电脑上发贴

网友:
点进去都不好用。我一般直接爱思导出heif文件

网友:
用QQ、钉钉、微信都可以发送。

网友:
下载爱思吧,可以读取,要不就是云存储

网友: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鬼,苹果手机连电脑读取照片,总是几张之后就开始出错,不知是苹果的锅还是微软的锅,用爱思就可以把照片全部导出来